[家电] 飞利浦DCM1170微型音乐系统没声音维修

楼主:
朋友的机器,他说一开始声音失控,啸叫,后来就没声音了

一开始怀疑是数字功放芯片坏了,型号是TDA7491,都已经下单了

对了,有个屏蔽罩,下面就是BD3490输入控制及音量控制,功放芯片TDA7491

网上查了一下控制芯片

在4558运放输出端1脚和7脚独立接了音频线连到手机耳机孔,能正常播放音乐,说明数字功放没坏。这时,测量4558运放供电,发现8脚只有-1.25V电压,很是奇怪。

4脚有-4.96V(-5V)电压,基本正常,按理说8脚应该有+5V才对。一开始我直接从电源端用导线强制引入5V电到4558的8脚,结果通电后喇叭啸叫。

后来跑线路看了一下,12V电压先通过B9D三极管,再利用D9D降压成5V

三极管都没坏,具体控制电压来自于哪里,没再继续测,我是直接短接了B9D这个PNP三极管的E和C

再次测量4558的8脚供电电压正常了。装机实验,声音正常了。

网友:
好手段 高手

网友:
DVD芯片不是SUNPLUS 8202,居然是ALi的。

网友:
还差一个网口就是全媒体播放中心了!

网友:
高手密密麻麻的看着就头疼

网友:
耐心决定一切  啸叫不一定是功放问题

网友:
电路复杂,修好重新上岗,实属不易。

网友:
“在4558运放输出端1脚和7脚独立接了音频线连到手机耳机孔,能正常播放音乐,说明数字功放没坏。这时,测量4558运放供电,发现8脚只有-1.25V电压,很是奇怪”。这样的检测方法非常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