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跑RDT失败,结果悲剧了

楼主(2025-04-26):
本来已经量产好了。

突然想跑个RDT看看,
然后就按这个进行了一下设置

跑了一晚止RDT终于跑完了
一连电脑一看,居然这样的了
失败了吧,设置有问题,结果想重刷RDT固件,也刷不成功了

想着清空一下吧,清空成功,直接量产得了,结果
量产,就出现这结果了

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呀?

网友A:
短接后,再量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后,再量产试试

已经试过了,关软件,拔线,重新短接,量产,仍然报错

网友:
TLC 的 ECC 设得太低了,导致坏块太多。
Pretest选择 Don't Reference Original Bad, TLC ECC设置为50,重新跑一遍RDT试试。
PS3111的软件逻辑跟慧荣系列的不一样,并且有谜一样的Bug,折磨人。

网友B:
群联的u盘主控跟慧荣没法比,但固态硬盘主控就反过来了

网友(2025-06-01):
引用 网友B:
群联的u盘主控跟慧荣没法比,但固态硬盘主控就反过来了

意思ps3111还是上不了大雅之堂,价格也不必58H便宜多少

网友(2025-09-05):
TLC 的 ECC 设得太低了,导致坏块太多。

网友:
HG2263是个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