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问这个Sony笔记本如何进入BIOS

楼主(2025-04-26):
偶得一台Sony SVS151B12N笔记本,无奈是日文操作系统,想重装系统折腾折腾,但是无论如何进不了BIOS,F2,F11都按过,就是不出选择启动界面,屏幕也不提示按什么键进入BIOS,直接就进入系统,请问哪位知道?谢谢!

这是开机界面,不论按什么键,很快进入系统

这是键盘布局

这是产品名称及型号,网上也没有搜到操作手册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win10系统  开机后  按住shift键点击重启   选择更改uefi固件   就可以进入bios了

网友B:
现在很少看到索尼的笔记本了,以前的电影 电视剧里白领坐在办公室用的笔记本道具,经常用的就是带着那个曲线VAIO系列logo的笔记本,那时候还没有苹果的什么事情,你在百度搜索一下,有教程可以试试。

网友C:
有些索尼笔记本在屏幕下方有一个专门的按键进入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win10系统  开机后  按住shift键点击重启   选择更改uefi固件   就可以进入bios了
...

是win7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少看到索尼的笔记本了,以前的电影 电视剧里白领坐在办公室用的笔记本道具,经常用的就是带着那个曲 ...

网上搜到说按F11,或者assiat键,但是无论怎么按,都是直接进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索尼笔记本在屏幕下方有一个专门的按键进入bios

没有看到,不过有说按assist键可以,但是无论怎么按都不行

楼主:
你这个表里面的所以按键都按过,不行,都是直接进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搜到说按F11,或者assiat键,但是无论怎么按,都是直接进系统

索尼bios怎么进
智能聚合  2024-09-19 19:54
对于许多索尼笔记本电脑用户来说,进入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是进行系统设置、硬件调整或固件更新的重要步骤。下面,我们将分点详细介绍如何进入索尼笔记本的BIOS设置界面。

### 一、快捷键法

索尼笔记本进入BIOS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快捷键。在开机或重启的瞬间,当屏幕显示Sony的logo时,迅速按下F2键。此时,如果操作正确,屏幕将跳转至BIOS设置界面。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型号的索尼笔记本可能有不同的快捷键,例如部分VAIO Z系列可能需要按F3键。因此,在尝试进入BIOS时,建议根据自己电脑型号的具体要求进行操作。

### 二、Assist键法

如果按F2键无法进入BIOS设置,可以尝试使用Assist键。在关机状态下,长按Assist键,然后按下电源按钮开机。这将直接引导进入VAIO拯救大师模式界面。在界面中,使用鼠标点击“启动BIOS设置”选项,即可顺利进入BIOS设置界面。这种方法为那些无法通过快捷键进入BIOS的用户提供了另一种可行的途径。

### 三、系统设置法

对于已经进入Windows系统的用户,也可以通过系统设置来进入BIOS。首先,点击桌面左下角的Windows图标,选择“电源”按钮,然后按住Shift键同时点击“重启”。在重启后的高级启动选项中,选择“UEFI固件设置”,即可进入BIOS。这种方法虽然相对繁琐,但在某些情况下非常有用,特别是当快捷键和Assist键都无法使用时。

### 注意事项

- 在进入BIOS时,请确保笔记本已经连接好电源,避免因电量不足导致操作中断。

- 在BIOS中进行设置时,请小心谨慎,错误的设置可能导致系统无法启动。如果不确定如何操作,建议先查阅索尼官方用户手册或联系客服获取帮助。

- 不同型号的索尼笔记本电脑,BIOS设置界面及选项可能存在差异,请根据自己电脑型号进行操作。

通过以上方法,用户可以轻松进入索尼笔记本的BIOS设置界面,进行各种硬件设置和固件更新,以满足自己的使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尼bios怎么进
智能聚合  2024-09-19 19:54
对于许多索尼笔记本电脑用户来说,进入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 ...

谢谢!你说的这些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D:
快捷键法
‌F2/Fn+F2‌
开机或重启时,在屏幕出现Sony Logo的瞬间,立即按下 ‌F2‌ 键。部分机型需同时按住 ‌Fn+F2‌。
适用性:大多数索尼笔记本通用。

‌F1/Del键(部分旧机型)‌
少数旧款机型可能需要使用 ‌F1‌ 或 ‌Del‌ 键,可尝试开机时快速多次按压。

网友E:
好像有的SONY是单独按键进入BIOS

网友F:
拆了硬盘,开机,然后就会停在引导界面并显示按什么键进入什么设置,以后就知道按什么按键了

网友:
为啥进个BIOS要这么复杂

网友:
不知道进入BIOS,把硬盘拔了,没有系统的情况下也许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捷键法
‌F2/Fn+F2‌
开机或重启时,在屏幕出现Sony Logo的瞬间,立即按下 ‌F2‌ 键。部分机型需同时按 ...

F2,F1,Del按过没用,F2/Fn没有试过,明天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的SONY是单独按键进入BIOS

说按F11或assist,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了硬盘,开机,然后就会停在引导界面并显示按什么键进入什么设置,以后就知道按什么按键了 ...

拔掉硬盘,提示没有操作系统,不提示按什么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