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三星1G双晶宽体缓存K4B8G1646Q-MYK0 的测试问题

楼主(2025-04-26):
三星1G双晶宽体缓存的测试,好像有帖子写这个缓存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别人没有遇到问题,或者是我太菜了。

因为想给老笔记本电脑升级内存,因为内存是板载的,在某宝4G升级到8G要350大洋左右,所以索性就买了一块8G内存的主板,而后把4G和8G两块主板做了详细的对比和内存附件跳线的测量发现除了缓存不一样,跳线是一样的(我不是很专业哈),然后再某宝搜跟8G内存的板子一样的缓存,还真有,带板的,然后拆下来,值锡球,就想先测量一下。
结果就卡在测量这里了,一开始用双缓存的46en测量,不通过,然后也换过58h的板子,也是fail。
到群里请教了大佬,他们说双晶的要使用单缓存的板子,然后换了创建的sata单缓冲板子,创建msata板子,都是fail。
有大佬说建兴2018年以后的板子支持双晶,不知道怎么看是不是,目前还没测试建兴的板子。
不敢瞎折腾了,恐怕没找到适合的板子,缓存先挂了
以上就是折腾的历程,如果有大佬知道怎么测试,请指教。

网友A:
最后那张MSATA板子支持双晶缓存
下面是西装范大佬给的图:
缓存位上图里4个NC脚位有连线的话就支持双晶缓存

网友B:
楼主辛苦
  这种双存储颗粒的 只是为了增加容量吗   就msata来说 缓存存在的意义明显吗?

网友:
三星1G双晶宽体缓存K4B8G1646Q-MYK0 的测试问题

网友C:
万用表100K挡位,量红圈里面是不是有阻值,没有的话就是只支持单晶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100K挡位,量红圈里面是不是有阻值,没有的话就是只支持单晶的板子

这个办法好,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100K挡位,量红圈里面是不是有阻值,没有的话就是只支持单晶的板子

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张MSATA板子支持双晶缓存
下面是西装范大佬给的图:
缓存位上图里4个NC脚位有连线的话就支持双晶缓存 ...

谢谢大佬指点,我看了一下,最后那个msata有pcb连线,可是贴上缓存测试也是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100K挡位,量红圈里面是不是有阻值,没有的话就是只支持单晶的板子

红圈那个脚跟地导通,是不是不支持双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办法好,简单有效。

这个脚位是nc对吧

楼主:
补充一下设置图

楼主:
测量情况见图,4个nc,只有一个与地导通,其他三个都对地都有阻值,这样是否支持双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
  这种双存储颗粒的 只是为了增加容量吗   就msata来说 缓存存在的意义明显吗? ...

不是的,用途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办法好,简单有效。

大佬,再问一下,你画圈那个脚位,对应的是nc吗,还是vs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