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CC的金牌电源X850静悄悄的S掉了……

楼主(2025-04-26):
客户说前几天小区供电不稳定,连续闪烁几天后电脑就不开机了……检查该电源不通电,换一个新电源后电脑恢复正常,这货就丢给我了

拆开电源外壳,里面很干净,没有发现明显的损坏零件,表测保险丝完好,桥堆、核心零件都正常,但是没有待机电压?因为这几天有点忙,就原样装回,先放一边吃灰。就拍了一张型号写真图。大佬们谁有类似金牌电源的电路图?给个参考也好。故障肯定在待机电源这里,后面有空闲了再拆开慢慢查……

网友:
忙到只发一张图,水贴。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就是辅助电源坏了

网友:
找供电局索赔

网友:
后续继续更新

网友A:
拆开看看芯片吧,辅助电源不复杂

网友B:
既然都拆开电源外壳了,应该拍几张里面的照片。

网友:
电源输入过压不难修,待机电源也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拆开电源外壳了,应该拍几张里面的照片。

这几天有点忙,抽空拆开电源大概检查了一遍,就盖上了,然后想起要留个案底,就拍了一张外壳写真照片……稍后还会拆开鼓捣的,再发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芯片吧,辅助电源不复杂

关键是这货的PCB是黑色阻焊油,很难看清楚电路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