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阿里云智能插座YKYC-001更换固件接入贝壳物联

楼主(2025-04-26):
阿里智能APP下架了,以前添加 的设有时候还能控制,重置后就不能添加新设备了。

直接换固件接入贝壳物联使用天猫精灵控制。对代码一窍不通,芯片ESP8285固件是用AI写的,
上电默认打开继电器,LED只显示联网状态闪烁联网中,常亮联网成功,按键可以控制继电器。
烧录固件IO0要接地

// 硬件引脚定义(参考网页2的GPIO配置)
#define LED_GREEN 12    // 绿灯 GPIO16/D0
#define LED_RED 16      // 红灯 GPIO12/D6
#define RELAY_PIN 14    // 高电平触发继电器 GPIO14/D5
#define BUTTON_PIN 13   // 物理按键 GPIO13/D7

网友A:
以前买过两个这种插座(一个10A 2500W,一个16A 4000W),自从阿里智能APP下架后,就一直没有用起了。怎么换固件?楼主能否说得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两个这种插座(一个10A 2500W,一个16A 4000W),自从阿里智能APP下架后,就一直没有用起了。怎么 ...

const char* host = "www.bigiot.net";
const int port = 8181;
const char* deviceID = "0000";  //贝壳ID和KEY
const char* apiKey = "0000000";

// WiFi配置(网页4的重连优化)WiFi名称密码
const char* ssid = "qwertyuiop";
const char* password = "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两个这种插座(一个10A 2500W,一个16A 4000W),自从阿里智能APP下架后,就一直没有用起了。怎么 ...

补图了,Arduino打开输入贝壳物联ID和KEY WiFi名称密码

网友:
我也吃灰了好几个。

楼主:
补图,Arduino里加入贝壳物联ID  KEY   WIFI

楼主:
补图,Arduino加入贝壳物联ID KEY和WIFI

网友:
阿里智能下架后我的科龙空调也不能远程遥控了

网友:
还能这样玩

网友:
啥时候下架的啊,我还有好几个插座呢

网友:
APP下架了,以前添加 的设有时候还能控制,重置后就不能添加新设备了
我的京小鱼以前控制古北智能插座重置后就不能添加新设备

网友:
这个有测电量功能吗 还是就普通那种通断的

网友:
这个技术比较强

网友:
最近贝壳物联好像也连接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