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传统开关+智能开关+随意贴开关混用实现双控改三控

楼主:
家里是N年前装修的,主人房顶灯铺设了双控开关,一个开关在房间门口,一个开关在床头右边,现在需在床头左边增设一个控制开关,加上原来的双控变为三控。
双控线路图如下:
改装方案不可能再重新割墙铺线了,首先考虑就是智能开关。
网上介绍的方案都是将两个双控开关换为智能开关,再加随意贴实现三控甚至多控。

看了这个贴:小米智能开关 改双控 控制新风系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7242-1-1.html
准备改造方案是:
1,保留门口的传统双控开关不动;
2,将现有右边床头双控开关换为智能开关,选用双控的或将继电器改为切换式的。
因为旁边有插座,可以选零火线款的、磁保持继电器的,掉网时保持开关状态、也减少电流、减少继电器发热;
米家新上市的零火版智能开关,就是使用磁保持继电器,但其为常开(单控)模式的,无双控模式,准备将其换为切换开关的继电器,三极切换开关,对应原传统双控开关的三极;与门口的双控开关形成对应关系;
4,再增加一个随意贴开关,作为床头左边开关,随意贴开关通过米家APP设置与智能开关联动,以实现三控。
实施步骤:
1,京东购入小米智能开关,单开,XMS02AXS,目前新上市的单开零火版是69大元。
2,到手后拆开,看到继电器为:宏发HF3F-L12-1HL1T;磁保持,12V,1H是一组常开,L1是单线圈,淘宝买了同一系列的 HF3F-L12-1ZL1T,是切换开关,1Z是一组转换。其他参数没变。
3,拆下智能开关电路上的继电器,发现标识L的火线极不是连在3脚上,而是连在4脚上,因此新继电器脚不能直接原位焊上。
4,那就将继电器的三只切换脚悬空、折起,另外连线出来,不与智能开关的线路板连接。为了避免继电器引脚与线路板的锡点导通,用黑胶布贴上,垫底绝缘。只将新继电器的线圈引脚2、5脚直接原位焊在电路板上。
最后,接线图如下,把【开关2】去掉,接上智能开关的继电器引出的三根线,再加一个无线开关,作为三控。
完。

网友A:
小米的宝贝不便宜!无线开关技术很成熟的,其它品牌的话,69元可以买一灯3开(控)或4开(控)了。
我是把主、次卧的原固定位置双控全部,全部改成移动式双控或三控了。

网友B:
直接换个遥控灯,多买几个遥控器,哪里需要放哪里

网友:
处处都有惊喜

网友:
小时候用这个控制娃看电视,上班了也能关掉

网友:
换智能灯开关都不用了,我用的小度控制色温、亮度、开关及定时开关灯,直接拆了双控改成了插座。

网友C:
这智能开关获取不到当前灯是亮还是不亮吧?

网友D:
成本有点高,我是买了一个遥控套件,9.9包邮,直接改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宝贝不便宜!无线开关技术很成熟的,其它品牌的话,69元可以买一灯3开(控)或4开(控)了。
我是把 ...

小米确实不便宜,在我的认识中,就是磁保持优先,减少待机损耗和线圈发热,接着就是对单火存在的关不断心存不放心,满足这条件的选来选去,其他牌子不放心。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个遥控灯,多买几个遥控器,哪里需要放哪里

是的,你说的确实是个简易的方案。
有时被思维定势牵着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智能开关获取不到当前灯是亮还是不亮吧?

确实是的,无法获取灯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有点高,我是买了一个遥控套件,9.9包邮,直接改灯

办法真多,高手真多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智能开关获取不到当前灯是亮还是不亮吧?

他这个双物理改物理+智能肯定无法获取灯状态,21年时用esp8266制作过改过,当时考虑欠妥用手机操作灯亮的却显示灭的,拆了放一边吃灰了,24年底又拿出来研究了一翻,算是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双物理改物理+智能肯定无法获取灯状态,21年时用esp8266制作过改过,当时考虑欠妥用手机操作灯亮的 ...

网友:
目前发展到今天   智能开关如果是不联网的话  也大部分的433射频    已经可以做到多控了   而且,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确实不便宜,在我的认识中,就是磁保持优先,减少待机损耗和线圈发热,接着就是对单火存在的关不断心 ...

T宝上买的:HESUN/河森。想增加一个开关的话,加购一个随意贴开关就行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diy制作帖

网友:
想象力丰富,黑底版的电路比较烦。

网友:
买个零火控制器要69?网上买个esp8266,编写程序程序,买个4路中继器来控制灯,电脑开关机等设备,不是很好吗?成本才二三十。手机及小爱音箱都能语音操作,岂不是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