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了两个小瓶子装WD40

楼主:
去年夏天2.9元买了两个15ml的针嘴小塑料瓶,用来装wd40,简直不要太完美。
经过快一年的使用,不漏、不腐蚀,操作便捷,瓶身柔软不硬手感好,一直想要个这样的小瓶子。
针嘴虽细,用的时候还是得备好纸巾,防止油通过针管外壁流到瓶身弄脏手。

网友:
我买的wd40是无压罐的,想喷多少就喷多少

网友A:
感觉你这个方案,WD40似乎变成流动式的了,而原方案WD40是喷射式的,从经济方面考虑,应该是更加节省,但是从易用方面考虑,情绪价值有些低了.

WD40号称男人的香水,按照你的方式使用估计要延长2、3倍使用时间

网友:
喷罐浪费大一不小心喷的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个方案,WD40似乎变成流动式的了,而原方案WD40是喷射式的,从经济方面考虑,应该是更加节省,但是 ...

有很多应用场景不适合喷,这种滴的方式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B:
不错,每次喷都浪费好多,看来可以撸两个,先喷一些到瓶子里,然后想滴多少滴多少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939487505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每次喷都浪费好多,看来可以撸两个,先喷一些到瓶子里,然后想滴多少滴多少
https://detail.tmall.co ...

嗯,不但浪费还容易把周边弄脏

网友:
看着确实好用。我拿来装墨水。最干净整洁的上墨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每次喷都浪费好多,看来可以撸两个,先喷一些到瓶子里,然后想滴多少滴多少
https://detail.tmall.co ...

用签到红包免费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很多应用场景不适合喷,这种滴的方式就派上用场了

顺道问下正品WD40多少一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道问下正品WD40多少一瓶?

在用的是好几年前在京东自营买的,刚看了下价格,目前是35.9元/200ml的,我当年是22.9买的,涨价不少啊

网友C:
密封如何?瓶子倒下来的话WD40容易漏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封如何?瓶子倒下来的话WD40容易漏出来吗?

一点也不漏,针帽是那种类似橡胶的材质

网友D:
WD40如果存注射器里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WD40如果存注射器里怎么样

很快注射器里面的黑橡胶就膨胀了,wd40会腐蚀部分橡胶材料

网友E:
我是一直用注射器装wd40,滴的比喷的来得更精准,注射器针头细,很小的缝隙里也能推进去,每次注射器用旧了就换一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一直用注射器装wd40,滴的比喷的来得更精准,注射器针头细,很小的缝隙里也能推进去,每次注射器用旧了 ...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一直用注射器装wd40,滴的比喷的来得更精准,注射器针头细,很小的缝隙里也能推进去,每次注射器用旧了 ...

记得以前用过一阵子注射器,橡胶膨胀后推起来不好掌控,针头也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密封

网友:
这种塑料不是会渗油出来吗?好像是因为油分子比塑料分子间隔小漏出来。个人认为还是原来带气压喷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以前用过一阵子注射器,橡胶膨胀后推起来不好掌控,针头也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密封 ...

如果橡胶塞涨了就换个新的,或者开始就用那种5ml的小注射器,不要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