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三把鹰嘴剥线钳简单对比

楼主(2025-04-26):
剥线钳可能因为加工精度高
价格普遍高于普通钳子
当然高手都是一把斜口钳走天下
像我种业余玩家,就是水平不够,工具凑

最近压了些端子,
发现剥线头缺口式不如鹰嘴式的方便
就买了三把不同形式的鹰嘴剥线钳

剥20号硅胶线效果都差不多

学飞线买的免刮铜丝嫌太细
又买了单芯30号线

剥30号线就看出钳子的差别了
第一把华胜直接剥断,
第二把西玛剥不开,
只有第三把scheppach正好能剥下来

三把钳子都有调节螺丝,
我买来没调过,
也可能调调能好

黑色的塑料柄仿凯尼派克,
和白蓝色铁塑的行程不一样

基本都是1夹2拉剥线,3退回4松开
但剥线结束后
黑色的夹子的退回行程,
容易把硅胶多股软线头打散

还得手工捻线

结论:
剥普通线还是中间的传统蓝鹰嘴钳更好用

需要剥极细线或排线时,黑色的可以考虑

楼主:
美标OK线1423电线单芯镀银高温线单股导线飞线38/30/24AWGPCB跳线
用这种线替代飞线。

网友A:
好多人干活都是一把铁皮剪走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人干活都是一把铁皮剪走天下。

撸主:差生文具多...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网友:
夹拔式的用于较粗糙处吧,装修电线时剥1平方毫米、2.5平方毫米之类的。

玩电路板用的细线,一般用缺口剪式的。或用割纸刀压一圈且不割穿,弯折几次,小心剥断胶皮,细芯断一丝就不爽(ˇ_ˇ)

网友:
以前 是打火机烧线  但是维修汽车线路 可能会因为真的烧线了 也以为是自己烧的

所以用剪刀    后来用斜口钳  现在用水口钳相当好用

网友:
这种就是回退时会把线打散,所以不用。现在据说热割的效果很好,也不伤线,也不会打散,就看国仿的什么时候出来了。

网友:
那把蓝色的铁塑剥线钳我也有一把,剥线确实方便,一但剥一些里面饱满外皮很薄的线,都会剥断几股线,怎么调都一样调不好,是自己不会调,还是钳子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指甲钳 都有用过

网友:
也感觉鹰嘴钳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