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INIWARE TS21精密电烙铁开箱拆解评测

楼主(2025-04-26):
首先感谢厂家和论坛举办的此次有奖评测活动,有幸获得此次评测资格,希望以后能有更多厂商与论坛联合举办更多的评测试用活动造福坛友。

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评测预计4层楼,1楼是开箱外观介绍,下面是敏维官方介绍摘抄

厂家官方旗舰店给发的顺丰,很快东西到手了,包装是一个纸盒子

拆开后,包装比较简单

里面一个小盒子,比烟盒大一些

侧面敏维的品牌信息

另一面厂家信息

反面型号和简易参数信息

拆开盒子,看到一本说明书

这是全部附件了

说了等于没说的说明书

中英双语

送了3个颜色的热缩烙铁防滑套,表面磨砂质感,还有一张3m双面胶

标配是c210 刀头

长度

直径

烙铁头头部特写

和常规烙铁头比起非常的小巧

印的品牌信息

测下内阻2.3欧左右

烙铁主体,具体功能见标注,显示屏是oled屏,分辨率目测128x32

这头插烙铁头,内部有补光led灯

尾部的接地螺丝和整体有点儿不协调,可以考虑换个黑色螺丝
侧面的品牌信息

各种认证

尾部c口,有品牌logo

型号信息,整体还是挺漂亮的

外壳采用cnc一体成型工艺,烙铁直径只有14mm,拿在手里非常小巧

长度

重量

连烙铁头一起,烙铁头重量自己减一下吧

楼下继续。。。。。

楼主:
2楼是烙铁详细功能介绍

插个线,显示品牌logo

没插烙铁头会有提示

待机时长按左键查看电压 烙铁头内阻等等信息,但是没有电流和功率(没插头子只显示电压)

长按右键显示软硬件版本

由于只有两个按键,操作逻辑比较复杂且稍有混乱,待机短按右键进入设置,咋是英文呢?

反复进入各种菜单都没找到中文选项,难不成发给我的是英文版本?中文没调出来,屏幕出现花屏了,估计是偶发现象,后续有待观察。花屏不能通过按键消除,只能拔线重插

先不管,看看如何调成中文 难不成一种文字一个固件?去了一趟官网想升级一下固件看能否解决,果然

下载了发现还真是,红框为中文固件

看了一下升级说明

连电脑进入dfu升级模式,出现一个u盘

把固件复制进去

升级完成拔线

再看下版本号,没有变化

插上烙铁头看下电压,已经变成中文了

退出后短按右键进入设置(再长按右键退出),首先是电源设置

想选定进入二级菜单又改长按左键了,第一项下限设置,用来设定烙铁最低工作电压,dc表示不限制,默认。

有3s-6s和dc可选

如果设置6s则低于6s电压会提示电压低,不会加热工作

返回菜单接着看,电源设置第二项电压设置,实际就是设定那个s的数值,类似电芯串数的概念,s设定值x倍数就是电压下限,要我说不如直接来一个选项直接调整电压来的更简单。
3v-4.2v可调

功率限制可以调整最大功率,默认60w

最小20,最大100

调整数值由于没有多余的按键了,有没有合适的其他操作方法,想退出调整状态必须干等个几秒自动退出

调完后返回1级菜单,第二项焊接设置

进入后5个子选项,快捷加热温度设置,就是主屏上的t1 t2 t3和 长按左键的极速加热温度

最后一项温度步长1-50度可选

返回1级菜单,第三项 待机设置

有三个子选项 第一睡眠温度 默认100度

可以调到300

睡眠时间,1-10分钟可调,低于1分钟可10-30s,也可以关闭休眠

最后一项待机时间

返回一级菜单 第四项用户设置

5个子选项 温度单位 摄氏度华氏度可选

屏幕方向,默认重力感应自动

也可以调成左和右

动画速度 默认中,慢和快可选,建议调成快,慢适合老年人

屏幕亮度,默认5 1-10可选

照明灯,默认关,自动和开可选,自动就是开启加热灯就亮,开就是一直亮着

返回一级菜单,最后一项高级设置

温度补偿+-30度范围

恢复出厂

菜单功能全部介绍完毕,下面是加热主界面,开机插烙铁头短按左键开始加热,长按右键回到待机停止加热,这个烙铁操作逻辑设计的非常复杂,需要适应一下。
主界面显示温度 加热功率条 电压 和快捷温度

短按左键切换快捷温度,长按一键速热

一键速热会显示一个图标

加热界面短按右键进入当前温度临时温度调节,调节只对本次有效,重启复原,想调整开机温度必须进入设置菜单,这点和其他烙铁有所不同,优点可以有效延长单片机内部存储寿命,缺点调整开机温度比较麻烦,好在大多数人并不经常调整温度,几个快捷温度已经够用。

设置功能全部介绍完毕楼下继续。。。。。。。

楼主:
3楼性能测试,s3518全协议快充

支持emarker的c to c线

先测下支持的协议,可以看到最高支持20v5a固定档位

串联u表连接烙铁,默认握手20v档位

待机功率0.6w左右(减去u表功耗会低一些)

切换到电压电流曲线,看下加热策略

待机状态

调整10ms采样

可以看到加热时烙铁每隔30ms进行一次温度采样,视频:

下面20v 5a 档位输入(烙铁已经功率设置到最大100w) 实测烙铁烧水最大功率(注意此测试非常伤烙铁头,多测试几次烙铁芯发热丝会应力损坏,此为极端测试不要模仿),最大功率60w左右也就是说用个65w pd头子就能满足这个烙铁的全部需求 连emarker线都不是必须 100w我觉得并不存在这个功率 你用100w的头子照样最大60w 另c210官方最大功率仅40w 60w已属超额 要真100w寿命不保 平时小刀头由于烙铁头接触面积小更是难以用到60w功率,多数也就10几20w,可以看到烧水温度100度左右(此温度越低越好),烙铁头品质还是不错的,视频:

下面测试低压档位实际功率,u表进pd诱骗(烙铁只支持pd协议)

12v 3a档位

进后台维持

以强制充电头输出12v档位

12v最大功率功率25w左右,注意可以看到充电头只支持12v 3a 没有5a档位,因此加热时超过3a后充电头进入限流模式,导致电压被拉低到8v多,因此实际12v功率应该大于这个测试功率。

9v输入功率测试,和上面一样轻微限流,实际9v功率应该30w左右,懒的再外接稳压电源测试了。

5v也是支持的,但是功率理论上只有10w最大

下面测试化锡速度,20v 5a档位输入,2秒出头 由于烙铁头体积小巧热容很小所以速度非常的快

下面c245焊台对比

245化锡速度5秒左右

下面t12化锡测试,8秒左右

下面936化锡测试,高达15左右,成绩垫底

下面大焊点性能测试 245原装嫁接大马蹄头 秒化

下面245刀头,比起马蹄头刀头热容和接触面积都变小很多,因此性能略差

下面c210刀头,由于热容和体积几款烙铁里最小,因此大焊点最为吃亏,相比245要差,但也能够接受。

t12刀头,可以看到t12刀头虽然体积接触面积热容全面比c210要大,但是由于回温性能等因素竟然不敌c210

最后是936,虽然体积最大 热容也最大 但是由于回温最差,性能也是最差的,最后c210虽小但大焊点处于中上水平。

下面热成像分析一下为什么t936性能会这么差,下图可以看到936烙铁头由于结构原因外套和烙铁芯一起加热,烙铁头和外套温差很小几乎都是高温状态,热损失很大,因此加热和回温效率很低。

再看210烙铁头 头部和中部温差就已经很大了,只有头部在发热,中部不到50度,烙铁尾部几乎没有温升,因此额外的热损失和热传导很小,又加上热容很小,热电偶前置,因此升温回温效率最高。

几种烙铁头对比

照明功能

效果

楼下进行拆解:

楼主:
下面烙铁半拆解,首先将接地螺丝下了

无果,找0.1mm黄铜片,戳这里

取下顶部盖片,双面胶工艺

取下盖片后还是无法抽出

找块磁铁探一下螺丝

再戳这里

可以取下按键了

取下后

往出拽,只能出来一小部分

原来得从这头抽出

然而休眠套这头是硬压接无法用普通工具抽出

可以看到压入很深

大概到这个位置,这样在无损的前提下已经无法继续拆解了,后面评测的各位谁艺高人胆大可以暴力一试,我等定当前去捧场

拆不了看个大概吧,尾部c口

屏排线和接地端子

下面有颗ic看不到全部型号

这是一颗运放,猜测是热电偶放大

这里可以看到使用的冠簧连接烙铁芯

pcb版本号

文末上一个敏维 ts21配合刀头 焊接lqfp封装ic全程视频 显微摄影需要动用很多附件 单反 转接头 显微镜 照明设备 还要后期制作 因此短短几分钟是很耗费精力的 所以还请多支持,烙铁全程实际体验感受 丝滑流畅。

最后总结一下此款烙铁,功能较为丰富,外观漂亮颜值较高,外壳材质铝合金cnc一体成型,坚固耐用。做工优秀,焊接性能优良。不足之处 功能操控逻辑较为复杂,初用客户可能会造成混乱,结构上拆解维修困难,软件上最好增加电流和功率显示,温度显示最好加上数字滚动效果,下个产品可以考虑彩屏。希望厂家持续更新固件带来更多功能。再次感谢厂家和论坛的此次活动!

网友A:
住在北方就是吃亏,球球的评测都做完了,我的烙铁才收到
球球的评测很详细,视频也奈斯,我刚才看帖子还是显示阅读权限255,估计你还在那吭哧吭哧编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住在北方就是吃亏,球球的评测都做完了,我的烙铁才收到
球球的评测很详细,视频也奈斯,我刚才看帖 ...

心力憔悴,图片批量上传总是会丢失几张,要么中途卡死,重新上传之前的还删不掉冒出来捣乱,好不容易一张一张上传后点发布直接又卡死,直接白玩儿!上传视频得一个一个上传,一次几个直接会有几个无法播放,而附件确显示以上传,重新上传也不能播放,你得删了之前的点发布又是漫长的等待,再编辑再上传再点发布,再删除另一个失效的视频,再如此来一遍,10几个视频就得折腾几十次,不然别想一次能够正常的,论坛发帖功能基本处于崩溃状态,各种方法都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花点钱升级一下服务器带宽吧,这个帖子耗了我一整天,地狱般炼狱级别的煎熬,n倍的正常发帖时间浪费在 ...

我也觉得,现在收入少,只能省点是点了,这样才像评测试用嘛,像之前那个谁,就有点过于简单了。

网友B:
看了你的文章,感觉和我那个正点原子T80差不多,就是多个照明功能,其它感觉一样,头应该是通用的吧?正点原子花了149,这个190,感觉诚意有点不足。写个文案不容易啊,按照论坛目前的网络状态,我不敢发图片多的帖子,图片会丢,乱
这个和T80差不多,合适焊接精密元件,热容几乎没有
你用的是什么热成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论坛花点钱升级一下服务器带宽吧,这个帖子耗了我一整天,地狱般炼狱级别的煎熬,n倍的正常发帖时间浪费在 ...

今晚传图好像较快

网友:
辛苦了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晚传图好像较快

12点后快点儿,白天动不动就卡死,而且附件一多就有bug 图片和视频会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文章,感觉和我那个正点原子T80差不多,就是多个照明功能,其它感觉一样,头应该是通用的吧?正点 ...

是有点儿贵,看后期能不能降价吧,希玛热成像加自制微距镜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点后快点儿,白天动不动就卡死,而且附件一多就有bug 图片和视频会冲突 ...

视频咋样传的?还不会搞

网友:
做工优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咋样传的?还不会搞

附件上传后点一下插入到帖子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上传后点一下插入到帖子里

可以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