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日立电池换壳

楼主(2025-04-26):
很难买到合适的14.4v电池盒,反正手上有个闲置的18v电池盒,这样改一下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最好用点焊链接

楼主:
能点焊0.4铜的点焊机太贵了,这电池还是4-5年前买的vtc5,内阻13左右,每组压差在0.02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点焊0.4铜的点焊机太贵了,这电池还是4-5年前买的vtc5,内阻13左右,每组压差在0.02v左右 ...

你这电池是给核电站做备用电源的吗? 需要0.4的紫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池是给核电站做备用电源的吗? 需要0.4的紫铜,,

这是以前剩下来的,懒得再去买

网友:
日立还做电池,以前没见到过,这是第一次看到;动力电池,还是小日子的好啊;你都存了那么多年了,还能用吗?

网友:
不管怎样改,只要电池各脚能够对上就行。

网友:
学习了,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