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入坑12块多钱大艺48vf电池秒变充电宝

楼主(2025-04-26):
前两天看just56坛友发帖多多入了12块多的电池,具体看电源论坛,测试内阻不错,马上入坑,虽然没啥用,但是坛友的努力不能浪费。

到手看包装太low,有两节电池被撞了个坑,反正低价也无所谓了,测了下电池里面的五组电压都是4.04v左右,挺一致。拆开单节测量也差不多,至少说明里面没有沙子

将电池理顺,重新装入,利用原来的镍片焊接好,之前是两并五串,现在变成十节并联,电池有镍片确实好焊接,和平常焊接导线无异,比33140那个电池(未转镍)好焊接N倍。

找了个充电宝板子接上,都是以前薅的,几毛钱,本来我以为是慢充板,结果测试还是快冲板,能输出9v电压。

还有其它一些辅料,都是上次组装33140电池剩的,或者平常没事薅的,这不,都用上了,要啥有啥,例如m2的螺丝,一般人没有吧。

说起简单,其实手脚还是挺多,费老劲折腾完,充放电一切正常。

充电宝还是买比较实在,这自己做,成本虽然不高,但是费劲,但是也有成就感,适合闲得没事干的人吧。

网友:
焊接很有意思

网友:
这个焊接方式,电不会走迷路吧

网友A:
为啥我搜到的是22?

网友:
顺便问一下现在买动力电芯啥牌子的又好又便宜?

网友:
还得上个点焊机

网友:
全部并联,充满电要很久吧

网友B:
这么便宜,10坨2.5ah电池,即使按1ah一块钱批发价,也要20多才有的赚啊,这商家做慈善了

网友:
我也是拿几个全新12V电钻电池合并做了10节大艺款电池。
和你这一样的焊接方式,就是中间有几个位置加了粗导线,安装时略有点点撑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搜到的是22?

你得先咋蛋,才有5折券

网友:
好电池难找

网友:
3300mAh,虚标了多少?

10节12块?

网友:
整个壳子好看点

网友:
没事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便宜,10坨2.5ah电池,即使按1ah一块钱批发价,也要20多才有的赚啊,这商家做慈善了 ...

可能是有一半是二氧化硅高科技

网友:
还有好多拆机的18650,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二氧化硅高科技

网友:
还可以,不贵,一个18650才一元多点。

网友:
xwgk给个提示,

网友:
你这个充电宝容量还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