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ecoe小器鬼36W护二代星耀环形模组ODMZ36M附维修分析方法

楼主(2025-04-26):
一款36W小器鬼ecoe护二代星耀环形模组,型号:ODMZ36M。通电后,灯珠微闪一下就没反应了。这种故障大概率是有灯珠挂了,但使用时间长的LED灯具,也有可能是驱动带载能力下降,电压偏低所致。拆开看了一下,有颗灯珠挂了,更换灯珠后恢复正常。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拆机简析篇

36W小器鬼ecoe护二代星耀环形模组,型号:ODMZ36M。由3块独立灯板和一个独立驱动电源组成。3块独立灯板串联连接,同电源驱动固定在一块亚克力罩下。

小器鬼ecoe护二代星耀环形模组
型号:ODMZ36M
额定功率:36W
额定电流:270mA
功率因数:0.5

生产日期:2020年8月

每块独立灯板14颗灯珠串联

电源驱动采用的是晶丰明源BP2867F方案的非隔离高压恒流源

BP2867F
晶丰明源出品的外置OVP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

ES2JF
SMAF封装的超快恢复二极管2A/600V

ABS210
SOP4封装的整流桥堆2A/1000V

输出泄放电阻R1(2003/200KΩ)、R2(2003/200KΩ)并联,阻值100KΩ。
开路保护电压设置电阻R3(4702/47KΩ)、R4(4702/47KΩ)并联,阻值23.5KΩ。

07D471K
外径7mm耐压值470V压敏电阻,用来瞬态过电压保护。

储能电感

RS1—RS6电流采样电阻
电流采样电阻RS1(2R70/2.7Ω)、RS2(2R70/2.7Ω)、RS3(2R70/2.7Ω)、RS4(3R00/3Ω)并联,阻值0.69Ω。默认设置LED端工作电流I=0.373/(2*0.69)=0.27A,与工艺参数里的额定电流吻合。

电流采样电阻焊盘可采用贴片电阻和分立电阻两种,这里使用的贴片电阻。

附:

楼主:
二、维修改进篇
一般LED灯具出现微闪一下点不亮的故障,大概率是有灯珠挂了;但使用时间长的LED灯具,也有可能是驱动带载能力下降,电压偏低所致。这款小器鬼36W灯板,2020年8月的产品,使用时间长了些,另外,透镜是直接粘合固定在灯板上的,拆解复原不是很方便。所以维修思路先检测一下电源驱动的带载能力,再检测灯板。如果不带透镜的灯板,可以先大体看一下灯珠表面有没有黑点,来初步断定灯板的好坏,再考虑驱动问题。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如果没有同款灯具的电源驱动,在不清楚灯板工作电流大小的前提下,不建议直接使用备用电源驱动测试灯板好坏。

焊下电源驱动,测试一下,开路电压200V,输出正常。原光源是三组1B14C的灯板串联组成,需要检测灯板单颗灯珠工作电压来判断,驱动带载能力是否正常。

对电源驱动各部分简单分析一下

这种LED灯板头次出现微闪一下点不亮故障,一般是个别灯珠损坏所致,这里可以通过透镜宽面折射角度,查看灯珠是否有黑线(不带透镜的查看灯珠表面是否有黑点),来查找故障点。

经排查,只有这块灯板上面,有一颗灯珠上折射黑线,只拆这一块灯板上的透镜即可。取下透镜后,可以看到有颗灯珠有黑点。

用的双芯片2835灯珠,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可以点亮,由此可断定是2并内芯1W3V2835贴片,单颗灯珠最大工作电流300mA。原光源42颗灯珠串联(42颗1W灯珠理论上可以称为42W),LED端工作电压在126V左右,电源驱动是好的。焊下此块灯板,短接两端,使用电源驱动带另外2块灯板,可以点亮,LED端工作电流0.25A。故障出在这块焊下的灯板上。

有黑点的那颗灯珠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不能点亮,挂了。

手头刚好有这种灯珠,使用PTC发热板DIY的焊接工具更换好后,用原电源驱动可以点亮。

将LED灯板重新连接好。

换下来的故障灯珠

这种坏灯珠的LED灯板,继续使用想用得久一些,需要降低LED端的工作电流。去掉RS1(2R70/2.7Ω)电流采样电阻,RS2(2R70/2.7Ω)、RS3(2R70/2.7Ω)、RS4(3R00/3Ω)并联,阻值0.9.Ω,电流采样电阻。默认设置LED端工作电流I=0.373/(2*0.93)=0.2A

使用电烙铁将原固定柱压平一些,还可以固定灯板。

全部连接好,测试一下,正常点亮,功率降至24W。点亮老化30分钟,运行正常,维修结束。

相关链接:
再修欧来德3W三色光LED筒灯改装的球泡灯
如何识别并估算LED灯具非隔离式IC恒流源输出电流
拆修一个格外美20瓦LED球泡灯
拆修一个20W塑壳LED球泡灯附维修方法
使用PTC发热板DIY一个便携拆焊LED贴片灯珠工具

网友A:
2020年的灯板,用了也快五年了,够意思,老哥把驱动上盖去掉是对的,要不闷在里面太热了,电容容易嘎

网友B:
老哥发帖必搞很多相关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0年的灯板,用了也快五年了,够意思,老哥把驱动上盖去掉是对的,要不闷在里面太热了,电容容易嘎 ...

品牌灯具一般足功率,相对发热较大。散热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发帖必搞很多相关链接

相关链接主要是和主贴有关的,看一个帖子,可以了解更多相关内容,省的再去搜索了。

网友:
散热估计不太行

网友:
电路板都变色了,高烧啊

网友:
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拆机和引注详细,方便阅读。

网友:
修好了再用五年

网友:
换好灯珠,尝试把功率调低,减缓光衰。

网友:
维修不如换

网友:
电流采样电阻可以任意选择。

网友:
现在的LED灯板降功率,可以延 长使用寿 命

网友:
看着驱动还不错,灯珠多坏一颗就不亮了

网友:
质量可以的

网友:
挺精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