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水贴:KASTFGDEB30BX (K9AFGD8J0B) SSV5在SM3281上的表现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偶然得到两片金泰克的闪存,从2263xt ad板子上面拆的,丝印KASTFGDEB30BX-M47C,上测试架看了眼ID,EC5C98BF84CC,单颗2CE 2DIE,容量64GB,愉快的查了一下资料,是K9AFGD8J0B的2CE版本,SSV5制程,在63XT AD上 VCC2.5V VCCQ 1.2V。想着做M2容量120G也不够看,准备做U盘方案,看了眼3281BB是支持的

然而翻了下正片工具里面是没有这个颗粒的,正片工具貌似最高支持到SSV4,翻了下黑片工具(Star_SM3281series_U0708),大喜,是有参数的

黑片工具里面也标注了要1.2V的VCCQ,于是掏出SM3281BB空板,愉快地焊接上,注意SM3281AB是开不了的:

很快啊,一下子就焊接好了,跳线方面,电压跳R45 1.2V,(实际上R44 1.8V也可以,测试架试过),还有一个SB8也要跳上,后面就是正反两颗贴好,双贴2CE跳个R7就完事。成品如图:

由于黑片工具已经有参数什么的了,直接开就完事了,也不需要特别设置什么的。

开卡就是漫长的等待即可

真的是等了很久啊,4个多小时,不过一把成功倒也还行
如果想开成PSLC的话,参考SM3281主控把TLC/QLC颗粒开卡成SLC模式的一些经验分享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大佬写的还是很不错的,这里咱追求容量,就不PSLC了
退出软件重新上电测试一下,用正片工具看看是什么样的

坏块并不多

那跑个分看看~

缓内成绩还不错~
可惜黑片工具没4K,如果正片工具有固件的话,有4K加上开卡速度快还是很不错的
全盘来一遍看看:

完美PASS
速度说不上多快吧,出缓反正就是大波浪,总体倒也能接受了

总结下来,这俩颗粒还是不错的,可惜U盘方案支持的并不多,目前只知道SM3281BB黑片工具可以开。看了隔壁一芯 FC3379/ZC3281是不支持这个颗粒的,比较可惜。

完结,撒花!
感谢观看!

网友:
居然还有3379不支持的老制程颗粒

网友A:
FC3379好像有SSv3v4v6就是没v5,但没颗粒测试,你可以上测试架指定v4或者v6的ID都测试一下清空,如果可以清空就代表支持可以开,如果都提示无法清空,那就代表不支持ssv5制程。
FC3379支持列表不全不要紧,只要能清空就代表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3379好像有SSv3v4v6就是没v5,但没颗粒测试,你可以上测试架指定v4或者v6的ID都测试一下清空,如果可以清 ...

原来如此,有机会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