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故障冠宇达GVE净水器电源24v4a修不好还被电了一下

楼主:
冠宇达24V4A,用在家里400G 净水器上的,当初23年多多一个8年老店买的,24年坏了付邮费换新了一个,现在又坏了商家不给保修了,拆开看看能不能修。

映入眼帘的都是很正规规整,外壳SN,防水做的也不错,拆到主板也有sn,也很规整,看着是正品啊,怎么一年一坏呢?打开屏蔽罩看到保险丝烧了,四个整流二极管那里也有烧毁痕迹。
一开始其实我没看到二极管那边有烧了,就简单的把保险丝拆下来直接一根线飞过去,一上电直接跳闸了,后面才发现还有其他地方烧了,研究的时候一不小心摸了一下电容还被电了一下哈哈哈哈哈

懒得研究了,有没有大手子看出什么问题,没

网友A:
保险丝拆下来直接一根线飞过去-----你是从哪里学的?

网友:
飞一根细细的线。

网友:
不量短路不要直接送电,安全第一

网友:
这么容易坏掉吗

网友:
保险丝烧负载必有短路啊 怎么还能给它干铜线上去

我家净水器也烧过一个同款 24V的

网友:
同款GVE 使用中

网友:
应该是环境长时间潮湿导致的。

网友:
可能潮湿导致

网友:
开车撞了人,赶紧挂倒挡人就没事了。

网友:
保险坏了,肯定有问题,居然敢直接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拆下来直接一根线飞过去-----你是从哪里学的?

哈哈,无师自通

网友:
还是修复吧,丢了可惜。只要细心点,没啥可怕的

网友:
你就算短接至少要搞个维修电源啊。

网友:
丢了把,没啥价值了

网友:
大电解先放电量立板上的元件

网友:
这电源做工挺好的嘛,这就坏了?
大电容立功喽,好好多电特几下~

网友:
说明电容没有坏

网友:
我淘了个索尼24伏剪线垃圾换了上去,一直通着电6年了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