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飞利浦日关灯电子启动器 附电路图

楼主:
以前自己制作过电子启动器用可控硅的,家里有个奶泡的启动器坏了,于是搜索可控硅电子启动器,买了5个,结果回来时继电器的,与商家说与介绍图片不符,回复这个启动快秒启动,试了下确实秒启动,就不知继电器耐用不,先用着,最后附上原理图,

买回实物

网页介绍图片是可控硅的

下面是买回来的拆机图

下面是跑的原理图

网友A:
秒启动,是不是灯丝会预热不够?

网友:
几年前家里就淘汰日光灯管了,这玩意儿也好久没见了。。。。

网友:
以前第一次见的是灯泡的,开灯的时候就闪感觉很神奇

网友:
头次见到继电器版本,以前见到的是玻璃管触点元件。

网友:
这和以前日光灯的有点不一样

网友:
这种灯已被LED取代了。

网友:
是飞东照明限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秒启动,是不是灯丝会预热不够?

先用段时间看,会不会影响灯管寿命

网友B:
当灯管未启动时,因灯管两端超压敏电阻耐压则电压经过RV压敏电阻和R2电阻D2二极管加到继电器线圈,因线圈有电容存在需要一定的时间达到吸合电压时吸合。
吸合后,镇流器经过C2,D3给线圈充能。因继电器吸合后需要掉电到一定电压才断开,则等待C1电荷经线圈释放。
C1释放到继电器断开电压后,继电器断开
1 产生的高压脉冲不足以点亮灯管则重新开始
2 高压脉冲点亮灯管,由于灯管两端电压降低,压敏电阻无法形成回路则继电器不再工作。

网友:
越来越高级了,代替原来的氖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灯管未启动时,因灯管两端超压敏电阻耐压则电压经过RV压敏电阻和R2电阻D2二极管加到继电器线圈,因线圈有 ...

分析得透彻

网友:
当时要卖4元一个。普通的那种3毛钱

网友:
日光灯不是淘汰N年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启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灯管未启动时,因灯管两端超压敏电阻耐压则电压经过RV压敏电阻和R2电阻D2二极管加到继电器线圈,因线圈有 ...

怪不得 启动时一闪一闪的

网友C:
这个继电器的比可控硅的好 不容易坏 只是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继电器的比可控硅的好 不容易坏 只是有声音

继电器在断开瞬间会有电弧发生,影响触点寿命。
而可控硅一般常用的最高耐压才800V,电路需要保证最好不要超出可控硅可承受耐压,否则脉冲能量过大则损坏。
可控硅如果选用耐压为1600V时,可控硅肯定要好于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