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补胎液是“真好使呀”……补个电动车胎

楼主:
周二爱妻微信上跟我说电动车骑着突然就没气了,后来一看扎了个螺丝钉。

然后爱妻找修车铺维修,说要换胎,什么?扎了个钉子就要换胎这也太黑了吧,这车还没骑100km呢,我微信上跟我爱妻说吃根辣条就行(补胎条)。结果后来又问我补胎液是不是有腐蚀性?然后说修车的加了一瓶进去,我一听,坏了,这条真空胎命不久矣。她不敢骑了,怕路上没气了,我就说那就骑我的吧,我就不骑车了。晚上回来,看见扎钉子的地方有胶溢出,气压也不足,我打满气(36PSI),第二天早上一看又没气了。算了,网上下单自己修吧。

得先把补胎液给排出来,没有专业的扒胎设备,怕把轮毂给刮花了,就从扎胎的孔排吧,这时发现补胎液是真好使,我把孔桶开,补胎液流过就把孔黏住了,听不见排气声了,折腾了好久终于没胶再流出来了,扎过的孔一直再排气。好了,开始补胎,拿出一根补胎条,剥开保护膜,穿入补胎工具两面涂上硫化胶水,捅入孔里,直到外面剩一点胶条再拉出来,形成4层胶条粘结,再用小刀贴着胎面割掉。操作起来还是蛮简单的,分分钟就能搞定。
拿了个小板凳把车架起来,让前轮悬空,方便转轮胎找扎的孔。

排出的胶液,里面有大量的橡胶渣,可见补胎液腐蚀性之强!

补完胎后的样子

打上40PSI的气压,明天再看看漏不漏吧。

网友:
不错不错,不能用补胎液

网友:
自补液本来就带橡胶微粒,普通胎打4公斤?

网友A:
补胎液里面本来就有橡胶渣,初期封堵就靠的橡胶颗粒堵大口,然后胶液凝固橡胶颗粒完成全面封堵。不过腐蚀性确实有,我之前一直用的补胎液,这玩意儿对付砂眼还行,钉子孔都没法补,因为是真空胎,久了还把轮毂给腐蚀了,表面坑坑洼洼的,导致漏气,打足气一个星期就软了,后面没法,整个轮子都换了。现在就用补胎胶条,这玩意儿最实用,那种补胎钉也不行,会把孔越撑越大

网友B:
这东西不好用,用了之后里面装气的空间是少了还是咋地,整个很重,然后还不耐久

网友:
临时用可以,长期还是老老实实

网友C:
40PSI是啥意思,0.4大气压?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PSI是啥意思,0.4大气压?

英制压强单位,磅每平方英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PSI是啥意思,0.4大气压?

接近3bar的气压 跟0.3Mpa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胎液里面本来就有橡胶渣,初期封堵就靠的橡胶颗粒堵大口,然后胶液凝固橡胶颗粒完成全面封堵。不过腐蚀性 ...

还真是这样,不能用补胎液

网友D:
不能用补胎液

网友:
很旧的电动车用补胎液可以,新的电动车还是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好用,用了之后里面装气的空间是少了还是咋地,整个很重,然后还不耐久 ...

这是修车师傅给灌的,我是把它排出来然后用补胎条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PSI是啥意思,0.4大气压?

我也不懂,车胎上标记36PSI,气筒上也只有PSI没有BAR。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辣条不错

嗯,还是辣条补得好,也用不了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胎液里面本来就有橡胶渣,初期封堵就靠的橡胶颗粒堵大口,然后胶液凝固橡胶颗粒完成全面封堵。不过腐蚀性 ...

我之前一辆电动车就是被修车师傅灌了好大一瓶进去,今年1月份时破了好大一个口子,我拆时发现里面有好几坨冻成疙瘩的补胎液,轮毂也有腐蚀了。之前看视频里有说补胎液在冬天冻成硬疙瘩影响车轮的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补胎液

是的,看我帖子内容,我是把补胎液排出后用补胎条补的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