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老哥们音量电位器怎么确定阻值?

楼主(2025-04-27):
手上有个三星mp3 带一个线控 ,现在这个电位器调节音量时滋滋响,而且只有一个耳机响,调好了偶尔两个响。现在准备换掉 看牌子好像是alps的背面没有型号标识只有RC两个字母,多大阻值的能用呢?现在搜到两个阻值 500欧和B10k 不知道用哪个了,有经验的老哥说说。

网友A:
这种6脚的电位器是单联还是双联,哪位大佬能给出等效原理图,谢谢。

网友:
不用换,拆开洗涮刷

网友:
用酒精洗一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6脚的电位器是单联还是双联,哪位大佬能给出等效原理图,谢谢。

你眼睛瞎了哟老兄

网友B:
如果磨损不是很严重,滴入几滳酒精洗一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磨损不是很严重,滴入几滳酒精洗一洗试试。

早晚都得换啊 20几年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晚都得换啊 20几年的东西了

未必哦Alps的电位器出名的耐用,以前修马兰士,天龙,金嗓子功放清洗后再用个7、8年都可以。

网友:
被人的话我感觉没问题啊?

网友:
这个阻值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
最好是两个阻值 的500欧和B10k都买下。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阻值了

网友:
高度酒精洗洗就OK...
上两周,刚洗过一台麦博功放的电位器...也是接触不灵,影响左右音箱出声....

网友:
用了20年的 麦博梵高2.1,你说老不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阻值了

数值对不上啊  我量①③脚 万用表显示0.509 , ②③ 脚 0.5-1  来回跳

网友:
喷点神油,音量电位器最好10k,20k,50k常用

网友:
用表测一下,转动旋钮,阻值不变化的两个脚阻值就是电位器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阻值了

原来是这种结构,感谢支持和赐教。

网友:
你眼倒是没瞎,但是心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阻值了

再次叨扰,这种电位器的学名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