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两款NVME移动硬盘盒:迷虎GN10C & 日灏R10

楼主(2025-04-27):
起因是联想E580原装固态损耗35,4k写入速度只有几兆,换了个新固态,旧的当移动硬盘,话说NVME移动硬盘盒可不便宜,先淘了二手迷虎GN10C,配CC线,自己配了个A公转C母,一面3.0,另一面2.0。JMS583芯片,容易发热,心想短时间没问题,没想固态本身发热更大,这款散热不行,测速越来越慢。后淘了二手日灏R10,RTL9210,配合导热贴,散热没问题(冬天能当暖手宝),顺序写入十几兆,差点放弃了,少颗固定螺丝,靠导热贴压着,后找了颗螺丝,Win7下写入速度40,读取160,刷子刷刷,写入不变,读取190。Win10写入不变,读取400,刷前也一样。买的A公转C公,插3.0识别不了,插2.0可以可以用,用UsbTreeView监视。

网友A:
这种硬盘协议实质上还是SATA协议,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产品,很快就被M 2协议取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硬盘协议实质上还是SATA协议,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产品,很快就被M 2协议取代了。 ...

这不就是M.2协议么?

网友B:
感觉速度还没有优盘快

网友:
外观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硬盘协议实质上还是SATA协议,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产品,很快就被M 2协议取代了。 ...

不是的,这两款是NVME的,只是损耗大了,速度不行了。

网友C:
我觉得楼主费力费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速度还没有优盘快

读取比U盘快,寿命应该也长,就是老了,丢了可惜。

网友:
这个盒子还是用全铝合金的比较好。里面必须加导热胶条,要不然发热严重

网友:
数据无价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费力费钱了。。。

就当交学费,赚点M币也好

网友:
这类盒子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硬盘协议实质上还是SATA协议,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产品,很快就被M 2协议取代了。 ...

多了解一下再发言吧。
jms583和rtl9210都是NVME协议的芯片,理论速度都是10G,就是1Gb/s。
另外m.2是接口形式,有SATA和NVME协议2种,楼主的读写很低是固态硬盘的问题,换PCIE4.0或5.0的盘速度就上来了。

网友:
全铝盒子贴导热胶好,价格稍高

网友:
用的同款硬盘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硬盘协议实质上还是SATA协议,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产品,很快就被M 2协议取代了。 ...

看缺口位置
右边单个缺口的,只支持 nvme,   不支持sata协议

网友:
我佳翼的硬盘盒尾部也没螺丝,也是靠导热贴压着的

网友:
楼主从联想的笔记本上拆的2230 SSD,散热往往不佳。。。

网友:
两款硬盘盒都比较一般,不过10G速率日常使用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