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让降压dc输出更低的电压

楼主(2025-04-27):
这个DC降压最低输出电压是1.2v的

可以让他输出更低电压吗,而且不能搞得太复杂,输出电压和电流还要稳定
也就是稳压效果和较大的输出电流

输出0.6v,负载4.7欧姆,电流大约130ma

输入

并联一个3.3欧姆电阻,这时电流大概时330ma,输出电压降低大约2mv,可以接受

输入电压

网友A:
你看芯片的PDF文档,找里边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为多少,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芯片的PDF文档,找里边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为多少,就知道为什么了,

应该是1.2v基准

网友B:
升高好办点,不容易降低

网友C:
一般基准应该都是1.2v吧,再小的话,你属于重载强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高好办点,不容易降低

这不是降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基准应该都是1.2v吧,再小的话,你属于重载强拉低了

真的不重啊

网友D:
您这个并联电阻相当于增加了负载,电压低了应该是超出了芯片的功率范围吧,不建议这么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并联电阻相当于增加了负载,电压低了应该是超出了芯片的功率范围吧,不建议这么搞呢 ...

什么,我感觉你没看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我感觉你没看懂

呃~~露怯了,可能真没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露怯了,可能真没理解

楼上的把你带跑偏了

网友E:
很多降压型的IC,输出电压是靠输出与地之间的两个电阻来调节输出电压的。至于能否支持到你说的这么低的电压,那要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降压型的IC,输出电压是靠输出与地之间的两个电阻来调节输出电压的。至于能否支持到你说的这么低的电压 ...

这个是1.2v最低输出电压的,可以改到0.6v

网友F:
电阻会不会发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会不会发热呀!

我觉得你也是没看懂

网友G:
楼主厉害,佩服;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输入1.2V,理论上电压可以从0V一直调,比如0到5到10到50V,到100V,但是实际上,因为1.2V的输入电源功率有限,所以一般我们调到0--30V做维修电源,刚刚好。

网友H:
直接改输出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佩服;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输入1.2V,理论上电压可以从0V一直调,比如0到5到10到50V, ...

什么啊,又一个没看懂的,输入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改输出反馈电阻?

哈哈,你猜呢,不是这样的

网友:
那蓝色电阻?我也没看懂,路过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