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样判断锂电池的充饱电压?4.2,4.35V

楼主(2025-04-27):
记得10年前做研发工程师18650 一般是2600MAH 4.2V,而3300MAH 是4.35V,所以选用充电IC有所区别。

现在的技术提高,3300MAH不再是高档版,看很多写的是4.2V。。。

软包手机或手板电池,大部分是4.35V,

网友A:
都按4.2v充吧,至少对电池没有影响,最多是没充满。

网友:
看外皮参数

网友:
准确的计量应该按电量计算,即2600mah或3300mah,而非4.2v或4.35v。当然限制电压是应该考虑4.2或4.35。
按电量计算的好处是能够排除锂电池老化后存在电压浮充、虚高的可能性。若仍按电压截止新电池是没问题,但是电池老化后会出现没充多久就满了,但是一用又不耐用的情况

网友:
只能看电池标注判断,没标注都按4.2v。有的锂电池充电器,铁锂和三元锂手动切换。

网友B:
看电池的出厂规格参数,但18650都是4.2V满电,手机的电池大多数都是高压电池4.35V满电甚至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按4.2v充吧,至少对电池没有影响,最多是没充满。

少充满,饿着点对电池是好,可对高压电池容量就降好多了!

网友:
只能看皮上标的数了!

网友:
4.2V和4.35V在极限电压时其实电量不大, 看3.7-4V时才是容量区.所以按照4.2V充电没有问题,别追求每次10分饱很容易撑坏肚子.

网友:
高钴(好像)锂电池都是4.35伏电压,容量比同体积4.2伏的高出约10%,没法提升容量就提升电压!

网友:
一般标注3.7v的是4.2,标注3.85v的是4.35

网友:
不清楚就都按4.2v充

网友:
看电池的规格书最好

网友:
只能看标注,我的18650是按4.35来冲的,感觉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池的出厂规格参数,但18650都是4.2V满电,手机的电池大多数都是高压电池4.35V满电甚至更高 ...

18650也有3.2V的铁锂。

网友:
感觉主要还是看标注

网友:
应该按4.2V的!!!

网友:
如果高于4.2v厂家一般都会写吧,

网友:
看电池本身的标注了,3.7v就是4.2v的,3.85v就是4.35-4.4v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