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balenaetcher烧录一个U盘老是提示格式化

楼主:
如题U盘是64G的,想烧一个游戏放在魔百盒上玩下游戏,不知道是U盘小了,还是软件版本有问题,电脑是WIN7,用balenaetcher2.1版本会打不开软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坛里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盘是不是坏了

楼主:
没有坏,正常拷文件没有问题

楼主:
我看了下,应该是U盘小了吧

楼主:
不知道那制作游戏的出于什么考虑,做一个60G的文件,一般的64G盘可能都拷不下,你小一个2到3G不行吗,唉,白折腾了

网友A:
换个格式试试。

网友B:
应该是空间不够,64G实际可用是多少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格式试试。

从eFAT换到FAT再换到NTFC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空间不够,64G实际可用是多少来着?

我刚刚把那个文件拷到U盘上了,还有1.4G空间,不知道烧录得下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把那个文件拷到U盘上了,还有1.4G空间,不知道烧录得下不

那理论上应该够,换一个软件试试,比如UltraIS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理论上应该够,换一个软件试试,比如UltraISO

这个是IMG格式,可以用这个软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IMG格式,可以用这个软件吗

可以的,img就是光盘或者硬盘什么的全盘镜像文件格式,和ISO一样,你看着这么大,有可能里面没多少数据,UltraISO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img就是光盘或者硬盘什么的全盘镜像文件格式,和ISO一样,你看着这么大,有可能里面没多少数据, ...

是这样吗

网友:
换个120g的烧录不就可以了。多出来的空间格式成ext4

网友:
应该是盘小了

楼主:
晚上换一个win10系统烧录进去了,900多个游戏完全玩不完了

网友C:
900多个游戏,一天玩一个都可以玩几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

应该不是这个,这个是把硬盘做一个镜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这个,这个是把硬盘做一个镜像文件

用另一台电脑可以烧录到U盘了,还不错,电视盒子可以多用了,拔了U盘正常看电视,插上U盘就是游戏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0多个游戏,一天玩一个都可以玩几年

当年1块钱4个币,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现在可以玩到手抽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