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开关电源充电器吗

楼主(2025-04-27):
一个5伏2安电源,姑且就叫它充电器吧。

毕竟人家使用了3条腿的双色LED指示灯。

因电源管理芯片天灵盖已炸飞,型号未知。

电源芯片1脚通过115kΩ电阻接开关变压器辅助绕组一端,辅助绕组另一端接地;2、4脚接在一起;3脚接小电容正极,电容负极接地;5、6脚接开关变压器主绕组,主绕组另一端接整流滤波后的310伏;7脚接地。

路边捡回来的,拆开感觉电路挺特别,就简单画了一下电源初级电路,供坛友参考。

网友:
没问题啊,能有5V电压,最多就是电流没有2A。

网友A:
缩减到极致。中午用没事呗!

网友:
虽然说极简但是这个原边方案确实是可以的,就是原边缺点也有输出不咋稳定,看双红色指示灯的方案就知道.

网友:
如果能达使用目的,简单了也是好事,只要元件质量过关。

网友B:
类似极简方案还有这个TOPSwitch系列

网友:
现在的便宜货大都是这样的了。

网友:
是的,现在高科技产品越来越多,我们都要学会慢慢接受;一个芯片可以直接输入交流220V,然后直接输出5V,一进一出,更省事,更小巧;看一下现在的CPU好小,纳米技术集成了几万个元件;看看现在的固态硬盘,就和以前的台式机的内存条差不多大小,和U盘一样大小,未来的电脑估计都是微型电脑了。

网友:
除了EMI不达标,其它要件基本都有了

网友:
没什么特别的,一般监廉价的控电源都是这个方案!

网友:
极简风的代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缩减到极致。中午用没事呗!

至少还是隔离型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缩减到极致。中午用没事呗!

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类似极简方案还有这个TOPSwitch系列

桥式整流还可以只要一个二极管。再少三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式整流还可以只要一个二极管。再少三个零件。

个人认为小功率使用半波是耐得住的,就是这类电器对电网有影响.

网友:
看到交流输入部分那三角绕线就知道画这PCB的人三脚猫功夫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式整流还可以只要一个二极管。再少三个零件。

奸商看到了,肯定要学去了

网友:
看上面的说法,确实还有

话说,过去一个13003的那种,也许元件数量略多,但应该算最简,因为芯片还是内部很多元件的

网友:
高科技狠活的一个例子,科技进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