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市售SM3282 BD主控板的一点小问题及改进方法

楼主(2025-04-27):
这个板子不知道大家用的多不多,个人发现有个别板子有一点小问题。

症状:上颗粒后认id,但量产不出来,卡pretest,测量vccq电压,在1.2v-1.7v之间跳变(正常这个板子的vccq电压在1.74v左右)。
问题原因如下图:

红框中5v电容的安装位置侵占了vccq供电IC的安装空间,导致供电IC安装不到位。

解决办法:
在供电IC和电容上滴点焊油,用风枪把焊锡吹化,用镊子将电容往下推一点。

这样,供电IC就安装到位了,vccq电压就正常了。

如果你用这个板子的时候,遇到了同样问题,可以按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A:
看起来并没有挡到。

网友B:
换一个体积小一点的同规格电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体积小一点的同规格电容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懒的找了,直接让电容让点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我懒的找了,直接让电容让点位置就可以了

电容什么规格?

网友: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安装这么大的电容,小规格不就行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C:
范大虾,这个电容厚度和宽度应该不一样吗? 能不能侧身装

网友D:
居然还有这样的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并没有挡到。

差一点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范大虾,这个电容厚度和宽度应该不一样吗? 能不能侧身装

可以,总之让供电IC“脚踏实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还有这样的缺陷

嗯。个别板子有这种情况,大部分是正常的。

网友E:
范老板  这个主控4K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范老板  这个主控4K性能怎么样?

我测过L06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9647-1-1.html
9DFK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9895-1-1.html

4k 10M左右的水平,个人感觉在优盘主控里算不错的。

网友:
换一颗4.7uF的0402电容就行了呀

网友:
这个算是疑难杂症了,谢谢分享

网友:
范范                     你太牛了

网友:
之前最早一批版本还只能开4ce这个板子还是不稳定…需要进一步优化啊

网友:
3282有遇到贴b17开不了ddr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