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朋友给一个手环

楼主(2025-04-27):
说也是别人给他的
这是啥品牌的?怎么充电?能安装app吗?都能干什么用?

网友A:
这张图看不出来什么,好像不是米系的

网友B:
就是一个数显的电子表,看看时间就行,每天闹钟响起,就是喊你起床跑步锻炼身体了,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数显的电子表,看看时间就行,每天闹钟响起,就是喊你起床跑步锻炼身体了,很实用的。 ...

只能看时间?没有一点智能化? 和app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看不出来什么,好像不是米系的

只能拍到图片上唯一的标识,也不知是啥牌子的

网友C:
多拍几张才好判断

网友D:
是手环只能看时间测心跳、血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手环只能看时间测心跳、血压、

能设置显示字体吗? 感觉字体太粗了,想调细一点

网友:
没有正面照,有些手环要取下用专用充电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拍几张才好判断

还有一个坏的,拍一张对比图

网友:
有点像小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拍到图片上唯一的标识,也不知是啥牌子的

那个标识是CE认证
米系的好像有充电触点,不过这些功能都不需要APP的

网友E:
华强北公模产品,品牌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强北公模产品,品牌随意

乐心的手环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背面连个传感器都没有,当电子表吧!前提是有屏幕

网友F:
把中间扣出来,一般这种结构的充电在侧面,不过连心率都没有,应该是15年以前的产品,估计电池不行了

网友:
miniUSB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中间扣出来,一般这种结构的充电在侧面,不过连心率都没有,应该是15年以前的产品,估计电池不行了 ...

中间抠出来了,前后左右看了半天,没发现充电的地方,所以非常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