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2+东芝1JFL测试

楼主(2025-04-27):
本来想昨晚发来着,结果板子有问题,修了下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7353-1-1.html

材料:

焊接过程略,直接上成品

用了转接贴后有点厚,不知道影响不影响装外壳。

上机开卡

ce全的。

开卡成功,开出来210G,305个坏块,不知道慧荣对东芝的坏块是怎么管理的。

测速

速度不好,溜了

更新:
1JFL上PS3111了

共16个die,其实每个die的坏块数并不多。

感觉还是3111适合这个颗粒。

网友A:
雷克沙有一款推拉盘,方案是sm3282bc+B47R,写300+读400+全盘直写不掉速,可惜没有固件流出

网友:
好像和SM3281BB性能差不多

网友:
读取速度不太对啊

网友:
读取比写入慢?

楼主:
不对不对吧,就是测一下,颗粒已经拆了上ps3111了

楼主:
可能固件或参数有问题,这个方案不合适

网友:
这速度不错啊。

网友B:
现在固态硬盘慧荣的主控没有以前用得那么多了。

网友C:
我看这个读写也不太对劲可能要自己改改参数,最近在研究3280/3282测试架,搞出来之后找范大帮我测测

网友:
京东几百块买了个sandisk 固态移动盘,满速2G,折腾这些都已经过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这个读写也不太对劲可能要自己改改参数,最近在研究3280/3282测试架,搞出来之后找范大帮我测测 ...

好好好,来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固态硬盘慧荣的主控没有以前用得那么多了。

是的,好多品牌上位了。得一微,联芸,瑞昱等,这些主控方案价格更低,更迎合国内市场。

网友:
学习了,我这种小白还是直接成品固态吧。

网友:
好货    涨经验了

网友:
不错不错,nand flash 时代过去了, 现在都是贴片高级字库了, 手机字库可以利用, 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克沙有一款推拉盘,方案是sm3282bc+B47R,写300+读400+全盘直写不掉速,可惜没有固件流出 ...

买一个盘回来DUMP出原盘的ISP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克沙有一款推拉盘,方案是sm3282bc+B47R,写300+读400+全盘直写不掉速,可惜没有固件流出 ...

细说什么型号

网友:
U盘都这么快的速度啊,真实复制文件写入U盘也能达到这么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