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d3060电饭煲插电无反应维修

楼主(2025-04-27):
飞利浦Hd3060电饭煲插电无反应维修,检查主板各原价没有问题,就是不亮灯,查到磁钢传感器到主板蓝色N线220V断路,直接将插座N线短接到主板亮灯各功能正常,这个磁钢传感器从插头220V线进磁钢再从磁钢出来到主板应该是常闭型的吧!如果温度过高就开路应该是这样,现在短接就没有超温断开了。,以后再买一个吧。

楼主:
继电器是好的,家里有几个12V继电器就换了一个新的。
这个飞利浦HD3060用了7年了。维修一下还能用。

网友:
我一直使用纯机械电饭煲,之前买了几个松下的都没有坏可是用久了防粘涂层会脱落,现在又换了个海尔的纯机械电饭煲。

网友A:
温度保险烧了肯定有原因,千万不要短接,到时烧起来都有可能

网友:
我们家就买个手动的,因为太高级的坏了我不会修

网友:
应急用可以,不要长久用,还是换件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保险烧了肯定有原因,千万不要短接,到时烧起来都有可能

时间长了应该是触点不通了

网友:
红线开关?蓝线看不清楚。

网友:
短接临时用用可以,安全起见还是换个新的温度保险

网友:
为安全计,楼主还是赶紧换件吧,,,

网友:
这样短接不可取

网友:
换温度保险,确保安全

网友:
纯机械电饭煲用着方便,坏了也好修。

网友B:
这里面LN都串了温度保险各一个,坏了一个短接那个,可以使用,双保险可靠性更高

网友:
一直坚持用老式的机械电饭煲,结构简单又不容易坏,坏了自己修修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LN都串了温度保险各一个,坏了一个短接那个,可以使用,双保险可靠性更高 ...

高,你提醒了我,原来我以为是KSD温控开关,没想到飞利浦将温度保险藏在这里面了,撬开后里面是一个172度的温控保险,家里备件是185度,基本差不多,,L线里面也有一个。修复完成,我以为是一体的,其实里面那个2插头温控信号线也是单独的,如果信号线坏了就只要买一根就可以了。应该是叫温控信号线吧

楼主:
撬开后的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你提醒了我,原来我以为是KSD温控开关,没想到飞利浦将温度保险藏在这里面了,撬开后里面是一个172度 ...

弹簧压住保险管吗?换的保险管高了7度,再套上绝缘管温度更高才能烧断,建议最好换温度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你提醒了我,原来我以为是KSD温控开关,没想到飞利浦将温度保险藏在这里面了,撬开后里面是一个172度 ...

注意温度保险与铝壳热耦合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