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 锐捷 AG AP530-I

楼主(2025-04-27):
里面居然是卡,可以拔下来一个省电不,还想改天线,空旷地区,137米放中间,够用不,是不是改一个天线就行,手里有个10db的天线

网友:
看来锐捷做工不错

网友:
早期的AP有这样的网卡加放大器

网友:
两张无线网卡

网友A:
137米放中间话,信号会很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7米放中间话,信号会很弱的。

要是引出来2个天线,弄2个定向的天线会好一些是不是

网友:
网卡散热,做的不错。

网友:
这种用卡的是很早期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引出来2个天线,弄2个定向的天线会好一些是不是

我有台WG3526工业路由器铁壳的(外置可拆天线),因没有功放,信号还不如同CPU的 k2p好。 路由器信号好不好,发射范围大不大,主要看带不带功放。  wg3526 5米外 5G信号就很差了,2.4G的 40米外根本无信号,比k2p(带功放)信号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以上仅供参考,上面提的2种路由器信号问题,百度一下就能查到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