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dji mppt充电模块 估计灌胶了拆解失败

楼主:
到手没几天,没打算转卖,索性就拆了,底部四个止滑垫下面各有一个内六角螺丝(用2mm内六角螺丝刀),其中一个螺丝上有防拆标,但螺丝拆下了拉不开,旁边看有溢胶,还没怎么使用,灌胶多半拆废就停止了

DJI Power 系列连接 DJI Power 太阳能板转接模块(MPPT)后,用户可以通过转接模块面板上的 XT60 接口连接太阳能板,用太阳能为 DJI Power 系列环保充电。优先推荐 DJI Power 系列搭配 DJI 认证品牌“路遥”太阳能板使用;如搭配其他品牌的太阳能板,用户需使用转接模块以及 将连接太阳能板的接口转换为 XT60*才能实现 DJI Power 系列的太阳能充电功能。

* 所需使用的配件需单独购买。

温馨提示
1. 单个转接模块最多可以连接三块太阳能板。

2. 如需使用非大疆官方推荐的太阳能板,为避免损坏转接模块和电源产品,务必确保太阳能板的开路电压小于 30 伏,单块太阳能板的功率输出不能高于 200 瓦,整个转接模块所连接的太阳能板输出功率上限为 400 瓦。

3. 转接模块搭配太阳能板使用时,请用户安装包装内的散热支架使用。

这个配合点烟口转xt60可以当行车充电使用 但功率有点大 130w左右不(单口限流10a)

两块电瓶通过转接xt60输入 充电功率247w

关机状态下插入大疆户外电源不会开机,但是有外部电源输入就会启动电源,仪表上可以看到内部电池组电压 (50v上下)
使用时模块发热有点烫手,建议遵守厂家指导安装支架到户外电源出风口强制散热

网友:
充电功率247w

网友:
户外使用的,防水有要求,应该是灌胶了

网友:
水煮,注意高温烫伤

网友:
一开始很感兴趣,就等着有闲钱了下手,还对比了正浩的类似产品。后来想想,直接换车算了,还能驻车开空调

网友:
明摆着不让看,还要拆,肯定难拆

网友:
弄个小锤慢慢轻轻砸

网友:
放弃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