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爱普生CB-S05投影机灯泡故障并清灰

楼主(2025-04-27):
这是第三次更换灯泡,灯泡坏点不亮,顺便清灰下,

网友:
好像颜色偏黄了

网友:
液晶片估计不行了

网友:
使用环境这么恶劣吗

网友:
普通模式灯泡寿命:6000小时,ECO模式:10000小时;换3次灯泡,LCD液晶板老化严重了

网友A:
你这工作环境有多恶劣啊!
我公司有一台同款,没有换过灯泡,已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工作环境有多恶劣啊!
我公司有一台同款,没有换过灯泡,已淘汰了。

游乐园使用,周末,节假日全天开启 5年了

网友:
使用环境有些差。

网友:
并不是使用环境恶劣,你们自己的电脑上的CPU风扇久了不清灰 不一样是厚厚的一层么?

网友:
风扇散热就这样,能不能考虑用水冷

网友B:
灯泡温度太高  拆过一次就不敢拆第二次

网友:
重度使用啊

网友:
似乎重度使用,做工还可以

网友:
该淘汰了吧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

网友:
换灯泡麻烦

网友:
环境好差,风扇进很多灰。光路有防尘结构,比投影套件好点。

网友:
工作环境有多恶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泡温度太高  拆过一次就不敢拆第二次

塑料都脆了吧

网友:
灯泡那儿温度高,塑料都老化了,投影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