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湘利CQ1201/2.5安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5-04-27):
做工怎么样!

网友:
电 路板器 件挺整 洁

网友A:
星形焊点怎么量产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只有用了才知道怎么样,比如充电转灯电压是多少,充电电流稳定与否,谐波多少,发热不,等等;只要是正规厂家出的,应该都是检验合格才出厂的,放心使用。

网友:
这做工,可以呀

网友:
单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星形焊点怎么量产的?

波峰焊……

网友:
做工很不错了

网友:
看做工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座充的用料,非常不错了。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星形焊点怎么量产的?

绿油阻焊印刷印把焊盘成星型

网友:
这个还可以啊

网友:
做工已经算不错了

网友:
做工挺规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星形焊点怎么量产的?

画板软件上画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感觉做工不错啊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充电器带均衡导致的触点变多是不是会降低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