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气动调压阀,这个洞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5-04-27):
车间小哥问个问题,我也不懂。请教大家:
这个气动调压阀(气动三联件),压力表安装孔附近有个三角形(中间有个洞),三角形表示什么意思?这个洞有什么用?

网友A:
三角形表示高压气体到低压气体方向,不能接反了

洞是因为里面是一个腔体,调节压力过程中或减压阀工作中要平衡压力,若没有洞,当你调节上面压力旋钮的时候,或高压气体突然进来的时候,高压会顶起减压皮碗,气体会憋在里面的空间了木

网友:
可变腔体进出空气气孔(大气压基准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表示高压气体到低压气体方向,不能接反了

洞是因为里面是一个腔体,调节压力过程中或减压阀工作中要 ...

如果调压,减小输出压力时,这个洞要放气出来,对吗?

网友:
这是个可调的恒压阀,这样讲容易理解些,这孔如上面老师所说加起来,是取样大气基准和压力从高往低调时排出里面原有的多作气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调压,减小输出压力时,这个洞要放气出来,对吗?

平衡绿色位置平衡气压,看图就懂了

网友:
这个是呼吸孔,是平衡模片两边压力的

网友:
哎呀,这是接压力表的,也可以堵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