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早期家用数字音频编解码器拆解及改造(之2):sony pcm-501es

楼主(2025-04-27):
本次带来的是索尼pcm适配器系列中最便宜,产量和存世量最大的一款机型,型号是pcm-501es;

前贴中介绍的pcm-701es外观类似依旧是黑色外壳,功能上简化”消除和保持最大音量展示功能”,同时耳机音量调剂由5挡位固定变阻器换成了常见的滑动变阻器;增加了tracking模式下显示和调节信号质量的功能(OVC)。

回放时可以根据ovc指示灯的状态,调整ovc旋钮以获得最佳效果,当最右侧ovc指示灯亮起时即为最佳状态。该功能能够增加不同录像机录制信号的兼容性。

机器IO面板接口与PCM-701ES一致。根据版本的不同,后面板颜色会有区别,有些是黑色(如100V版本)的有些是金属色(如此机120v版本)。

拆开上盖后能看到机器的内部结构和701es一致,左侧主要是电源变压器、电源和控制板、视频处理板组成,右侧是音频ad-da电路板。本机原为120v,添加了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

ad-da电路较701es相比主要的变化是:ad芯片由两个cx899改为了一个cx20018,da芯片不变仍为cx20017,大部分运放型号由金封为普通DIP8封装LF353DP;

未完待续。。。

楼主:
501es和601esd的recmute机制和F1、701机器有了一些区别,501es和601esd激活recmute功能后内部继电器是将ad输出的数字信号直接输入到da芯片的输入端,跳过了视频编解码过程。在脱离录像机的环境下仍可以使用跳接视频输入和视频输出的方式进行测试。

视频处理板上的芯片较701较少了一些,集成化程度提高了。原机是NTSC格式视频输出,可同时识别NTSC和pal/secam两种格式的视频输入。

本机预留的pal/secam电路规模很小,且原件容易购买,经过实验只需要按照电路图将原件补齐并连接识别条线,不用调整其他电路就能输出pal格式视频。本机就进行了修改,跳线处用户拨码开关可实现两种格式的切换。NTSC格式叫EIAJ STC 007、pal/secam格式叫EIAJ STC 008.

需要注意的是原理图中的C705电容标注的型号存疑,实际改造中需要换成30-33p才行。此外原生pal/secam机型,视频处理板上面是带有金属屏蔽盖的,ntsc的机型普遍不带。

机器底盖下面无其他电路,都是音频板和电源和控制电路板的背面。

501的实际使用和听感方面与701几乎是一致的,起码我这对木耳朵听不出来区别。

未完待续。。。

楼主:
最后要说的是,这个机型的发行价是99,800日元,而F1为250,000日元、701为168,000日元、601(553)为150,000日元;

就目前二手市场的价格来说501这个机器也绝对是最便宜的pcm适配器,我手里有两台501,一个是这台,另一个是原生pal/secam的版本,两者加在一起算上运费也没有上次介绍的pcm-701es贵。
此外该机型存世量大、结构简单,结实耐用,非常适合改造,即使坏了也不心疼。

早期家用数字音频编解码器拆解及改造(之3):sony pcm-601es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8308-1-1.html

网友:
拆解、解释详细,SONY品牌做工扎实,元件堆足,原装的更不用说

网友:
大法内部做工养眼

网友:
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这种机器,我拆开,必然装不回去(装回去也坏了),然后就噶了。

网友:
佩服别人做产品的精神,

楼主:
该系列机型功能说明请见之前发的帖子,
早期家用数字音频编解码器拆解及改造(之1):sony pcm-701es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5783-1-1.html

网友:
现在没啥用了
当年也算高级电科学啊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真的是好东西啊

网友:
内部填的满满当当,真够复杂的。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A:
现在的AKM  和  ESS  ,不比老技术的 PCM  好?

网友:
里面的电容非常漂亮啊,我们国产电容和这真的没法比,差距太大了。

网友:
很好哦 发烧机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大电解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
美文美图,赏心悦目。好文章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AKM  和  ESS  ,不比老技术的 PCM  好?

因为他那个时候,买不起硬盘!
反正嘛买不起硬盘但是买得起元件和复杂度都远高于硬盘的录像机或者录像带,纯粹就是当年发展歪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