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狗东0.01白嫖无线蓝牙鼠标....拆了看看还不错

楼主(2025-04-27):
狗东0.01白嫖无线蓝牙鼠标....拆了看看还不错!7.9元包邮实付0.01.......白嫖党万岁

双模:蓝牙5.4+2.4G接收器,typec充电+14500电池

网友:
微动有点差,如果是传统的长方形的,可以自己更换欧姆龙的提升手感

网友:
给个链接呗

网友:
真是简单啊

网友:
还不错这么便宜

网友:
又不是 不能用,只是料子差点。很多人还喜欢这样的静音微动开关。

网友:
这玩意假货宝上正价好像是12.9,竟然0.01都嫖到了,禽兽啊禽兽...

话说最好改装一下加个保护板,不得电池易挂,话说PHY6236这主控竟然随手一搜就找到DATASHEET了,这鼠标厂家和芯片厂家都很良心啊:

网友:
外贸通路货,质量还行

网友A:
白嫖的都很香,我说的是这种蓝牙鼠标,不是说的狗屎,狗屎的话,免费给你品尝,你也不会吃;为什么给人家起个外号叫:狗东   呢,你写个某东,某某东,某东东也行啊。哈哈,开个玩笑,大家随便叫。

网友:
电子产品价格低到白菜价了

网友:
白膘的,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B:
同事送了个联想小新蓝牙轻音M1(型号XM200),  纯蓝牙的鼠标,手握感还挺好。
就是使用时感觉延迟有点大,然后鼠标指针乱飞的情况有点多,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事送了个联想小新蓝牙轻音M1(型号XM200),  纯蓝牙的鼠标,手握感还挺好。
就是使用时感觉延迟有点大,然 ...

光感有问题或者供电不稳...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嫖的都很香,我说的是这种蓝牙鼠标,不是说的狗屎,狗屎的话,免费给你品尝,你也不会吃;为什么给人家起 ...

因为JD的logo是个狗啊,楼主并不是在骂JD

网友:
嘿嘿,真别说,没事逛逛这种电商确实会有意外惊喜,有一年狗东送了个16G'的TF卡,当年在卖50多那种,现在看是不值钱了

网友:
敲重点:怎么白嫖?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按钮不得行哦,怕用不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