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9毛的亚明50W投光灯

楼主(2025-04-27):
签到红包没处用,掳了个50W的亚明投光灯,到手轻飘飘

买他就是看他是可拆卸的面板,维修改造方便

推掉4个卡扣

直接用吸盘提起面板,设计还可以,至少防水胶不是把面板粘在一起的

里面就一个驱动

塑料反光杯,用热熔胶固定的

做工真一般,胜在便宜

逆天阻容驱动,一个整流桥和两个电阻,三个电容。
两个并联的电容,容量2UF,大概能提供0.14A电流吧

新的外壳都生锈了

正常点亮,测了下输入电流0.12A
至于面板上的50W或许是型号吧,测光源电压96V,电流大概0.098安,效率这么低的嘛?测电流的时候表笔接触不良,灯珠全烧毁了

网友A:
亚明已经烂大街,很多小厂都在做

网友:
正品叫世纪亚明,商标是一个亚字,50w的这类灯价格是100多元。

网友B:
这个灯已经是业界良心了,金属外壳+钢化玻璃+卡夹+反光杯,尺寸够大,可以放下4节18650电池和300灯珠的灯板,我也买了好多个来改为充电灯用,内脏抛弃,只用外壳,不过没有薅倒羊毛,都是7-10元购入的。

网友C:
做工已经大不如前了,1元钱还算不错了

网友:
这也是够便宜了

网友D:
前些天买了两盞灯问实体店说有两种足瓦的100多 普通的几十块,买了足瓦的切实有点重  测电流和标称接近

网友:
阻容降压。电压一不稳,就报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已经是业界良心了,金属外壳+钢化玻璃+卡夹+反光杯,尺寸够大,可以放下4节18650电池和300灯珠的灯板 ...

买过好几个了,前面买的都是铝壳的,质量好得多,线性恒流驱动,都是两三块入手的,改了好几个太阳能了,就是面板用胶粘的,很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已经大不如前了,1元钱还算不错了

就当买个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些天买了两盞灯问实体店说有两种足瓦的100多 普通的几十块,买了足瓦的切实有点重  测电流和标称接近 ...

贵有贵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明已经烂大街,很多小厂都在做

确实。一搜一大堆

楼主:
改装太阳能的PCB已打板收到了,等待焊接

网友E:
1元钱还算可以啦,值得,50w也别想了,有10w就不错了,一般可能5w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元钱还算可以啦,值得,50w也别想了,有10w就不错了,一般可能5w

灰常垃圾

网友:
确实一般,改锂电

网友:
这个灯看内脏买来家用还真有点怕怕,我都是买回来当外壳用,灯板和驱动直扔垃圾桶。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真的是买过的做工最烂的 没用之一!

测功率连10瓦都没有

网友:
电路够简单的

网友:
这么便宜只能是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