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VC86E 20-200V测量鸣响报错,怎么修

楼主(2025-04-27):
一台VC86E最近发现测量20-200V时蜂鸣器响,屏幕闪,无测量结果,20以下和300多测量时正常,哪位老大帮忙指导一下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
拆开清理一下转盘,有可能粘连了

网友:
应该可以返厂吧

网友:
怕是主控芯片挂了

楼主:
拆开发现有几处助焊剂残留,清洗干净装起来再量测,竟然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发现有几处助焊剂残留,清洗干净装起来再量测,竟然好了 ...

不利于消费啊

网友:
胜利转盘很多问题,清一下看看

网友:
胜利表的电路板上面的锡渣比 优利德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发现有几处助焊剂残留,清洗干净装起来再量测,竟然好了 ...

必须擦掉,我所有的表经历过HC6105报警后,全部擦掉了助焊剂和松香

网友:
全部擦掉了助焊剂和松香

网友:
无水乙醇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