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购买打印机,这个功能叫啥名字 ?

楼主(2025-04-27):
公司两台打印机,品牌型号 分别是

富士 docucenter - c v7735 .

联想 7650 dnf (兄弟代工)

在pc 机 上 打印文件,可以认选打印机 如图

手机端不安装 任何 app,用手机自带的文件管理,打开 pdf 文档,点击打印,可以看到 富士的打印机,直接可以打印。

如图

但是,看不到 联想的 机器 。

后期计划购买一个打印机,希望能像富士的机器一样,电脑和手机直接打印。不安装 任何 app,应该如何选购?

网友A:
不懂,不过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小白学习打印这个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小白学习打印这个app

上头要求不接受任何 app ,就用系统自带的打印功能。

网友C:
打印机要支持联网打印功能并且接入了网络才可以进行联网打印,,你手机上看不到,很可能打印机只是接入了电脑,没有接入局域网,可以看看打印机接网线了没有?

网友:
网络打印机

网友:
即使是网络打印机,也要相应的系统驱动支持。
你得上打印机官网看你预选型号是否支持安卓或苹果系统,或鸿蒙系统。
否则买回来也只能够是windows电脑端用

网友:
联想的7650dnf就是多功能传真打印扫描一体机,是网络打印机,本质上联想的打印机都是oem的日本brother品牌的,但驱动做了一些改动,问题不少

网友D:
公司IT搞不定打印机可以开除了,让其他员工来搞说明公司太抠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司IT搞不定打印机可以开除了,让其他员工来搞说明公司太抠门

有没有可能,小公司没有I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司IT搞不定打印机可以开除了,让其他员工来搞说明公司太抠门

有没有可能多数公司里的IT人员只是兼职没半毛钱津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要支持联网打印功能并且接入了网络才可以进行联网打印,,你手机上看不到,很可能打印机只是接入了电 ...

两台打印机都通过网线接入 了局域网,任何一台 电脑都可以发现 两个打印机

楼主:
全部打印机 都是 网络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不过可以看看这个:

在品牌列表中 随机找了几个打印机,咨询官方客服,仅支持手机打印,不只是局域网共享打印。操蛋!!!

网友E:
你说的是不是打印机直连手机功能?现在只要带wifi的打印机都支持这个功能,
但是手机app功能方面没得PC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不是打印机直连手机功能?现在只要带wifi的打印机都支持这个功能,
但是手机app功能方面没得PC 好 ...

手机端不接受 任何 app。

网友F:
我买了部惠普家用打印机发现下载了惠普手机打印机app之后还需要再下载一个惠普打印机插件才能用手机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部惠普家用打印机发现下载了惠普手机打印机app之后还需要再下载一个惠普打印机插件才能用手机打印。 ...

啥型号 ?

网友:
就是WLAN直连功能。

网友:
是4825到现在打印了六百多张黑白的还没有更换过墨盒,奇怪的是彩色的只打印了十多张现在彩色墨水也很少了,这款机主要缺点就是打印比较慢可能不适合办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