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找出来一个板子不知道是啥

楼主(2025-04-27):
看着像一个直流升压或者降压模块,没看到整流桥,应该不是开关电源,芯片还磨字了,有眼尖的坛友给瞅瞅。

楼主:
两个贴片mos管功率还不小呢

网友:
dc-dc电源模块

网友A:
某个直流灯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个直流灯的驱动

应该是的,我记得我没买过这种dc-dc模块

网友B:
我看到L+L-了,就猜到是灯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L+L-了,就猜到是灯的驱动

直流部分电容35v回头接12v 24v看看有啥用

网友:
看着功率还不小

网友:
电感这么大 像是升压

网友:
做工很好,低电压,车上用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模块

网友:
点灯模块,要么是大功率LED要么就是灯泡鸟语叫来抱抱light bulb

网友:
像是汽车LED灯的驱动,H7车灯的驱动?30W-60W

网友:
大概率是车灯那个驱动   H1  H4  H7  通用驱动

网友:
某一个led的驱动

网友:
功率应该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