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INIWARE敏维TS21精密电烙铁开箱简测

楼主(2025-04-27):
第一次了解到MINIWARE敏维这个品牌,是他们家的一款电源产品,很有创意的设计,漂亮,人机交互方面设计的也很好。

据介绍:
TS21精密烙铁首创前端集成补光灯设计,即使在弱光环境下也能轻松进行精确焊接,确保操作便利性和安全性。升温速度极快,从室温加热至300℃最快仅需约3秒,满足高效焊接需求。人体工学设计模仿签字笔轮廓,确保舒适握持和操作稳定性。兼容210系列烙铁头,满足精密电路焊接需求。控制端采用铝合金材质,CNC一体加工,提升耐用性和散热性能。配备0.91英寸OLED显示屏,宽视角、低功耗,双按键设计便于操作。防滑热缩套配件、耐腐蚀、耐磨损,提供黑色、红色、绿色三种颜色可选,满足个性化需求。支持PD快充协议,最大功率100W,温度范围100-450°C,内置加速度传感器,非使用时自动休眠,延长烙铁头寿命。

这次有机会能参与该公司的新品TS21烙铁的评测,感到非常荣幸!

  • 开箱

包装很小,出乎意料的小,和信用卡差不多高,宽度大概比信用卡宽1/3,包装尺寸:130mm x 60mm x 25mm。

打开包装盒,附件为一份说明书和热缩管防滑垫。

取出说明书,可以看到固定的产品本体和焊头。

  • 使用体验

产品本体为铝合金,本体上下粗细一致,没有做变径。直径和五号电池差不多,握持还是较为合手。
产品认证比较全,CE FCC UKCA RoHS都标注在本体上了

由于之前主要使用T12等焊台,看到这个210系列的烙铁头,第一感觉,真小!这种210的焊头是兼容JBC的规格(T12是兼容HAKKO的规格)。

这种焊头,热容量很小,加热很快,主要依靠足够的加热功率和控制系统,来提供流畅的焊接体验。实际使用,确实可以3秒左右即满足焊接要求。对于高密度的产品,这种精细尺寸确实有优势。但喜欢磕锡的朋友就要注意了,最好还是用海绵。

配套的焊头兼容上面JBC这款的尺寸规格。

烙铁头的发热主要在尖端,设计得很好!注意,由于为银色,需要补偿发射系数才能获取正确温度。(一般用了一段时间后,黑了就准了,哈哈)

软件界面做的也挺漂亮,显示的动画,菜单切换飞屏效果也都不错。现在有新出的固件,优化了中文显示,有需要可以下载升级一下。

TS21精密烙铁固件V1.5.0 (中文/英文/俄文/德文)

https://forum.minidso.com/forumdownload/TS21APPV1.5.0.zip

  • 功能测试

  • 同类产品比较

插口处的Logo还是做的很漂亮的。

个人觉得:
作为一体化焊头的两个对手:
210系列烙铁头,可在2-3秒内升温至350°C,且焊接过程中温度波动极小,适合精密电子组装(如芯片引脚拉焊)。
T12系列烙铁头,尺寸更大,更合适日常混合使用场景,结构坚固。

如果需要焊接0402,0603等产品,210的焊头还是不错的选择。

  • 产品的使用经验和技巧

这种小尺寸烙铁头,使用完后,建议挂个锡球在尖端,避免氧化。

焊接静电敏感器件时,由于这个烙铁手柄为金属手柄,可以直接佩戴一个静电腕带即可,如果想更可靠,这个烙铁在顶端留了一个接地螺丝,可以直接连接到地线,确保器件安全。这个设计还是很不错的!

  • 总结和改进建议

现场调测非常合适的一款便携式高精度焊接设备!

瑕不掩瑜,个人觉得有几个地方可以优化一下。

1、作为便携定位的设备,在便携方面还有优化空间,比如和前端支架卡口处,可以做一个适配的保护盖!210的烙铁头需要这样的保护。当然,如果结构工程师能脑洞大开,把这个保护盖设计成一个便携的一体式支架,就更棒了,比如分为2节,带支脚平时收回,像笔盖的夹子那样折回,嗯,期待中……。

2、外形方面如果能优化一下人体工学就更好了,铝合金外壳做复杂外形可能不容易,但用防静电的塑料应该也可以满足要求,提高握持感觉的同时,还可以避免热量传递到手柄,目前这个铝合金手柄外壳温升还是可以做一定优化的。

热成像来看,环境温度大约22度,手柄温升有15度左右,这个是使用20分钟左右的情况。

3、看到有一种说法,避免长时间高温(建议≤380℃),首次使用需逐步升温至220℃,让焊头充分镀锡。如果可以在软件中加一个新烙铁头初始化的程序,估计也不错。

网友:
恭喜~恭喜~搞到了一个新玩具

楼主:
个人认为从两个维度理解,一个是适合精密焊接(210系列焊头直径只有3mm),一个是温度控制比较准。

网友:
恭喜又喜提玩具了

网友:
续航超过20分钟?要是价格也够亲民,那还不错

网友A:
包装盒没有汉字,外国产品?对这个不懂

网友B:
热成像测烙铁温度必须调到低增益 不然就是会测温偏低很多,不光是烙铁头表面光滑和发射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装盒没有汉字,外国产品?对这个不懂

国内的,你知道的,国内竞争太激烈,外销才能有利润,这个烙铁做了不少认证,估计是往这个方向考虑。
如你所说,外包装确实有外贸风格。

网友C:
这都开始陆陆续续收到产品开始测试啦 看着蛮小巧的产品

网友D:
来个懂行的介绍一下,烙铁怎么个精密?

网友E:
烙铁芯看着细细的,有种掉地上会被摔断的感觉。

网友:
恭喜恭喜,这是个好东西,

网友F:
这牌子出得有点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懂行的介绍一下,烙铁怎么个精密?

网上查到的定义如下:

精密焊台中的“精密”主要体现在其高精度、高稳定性和高可控性,能够满足微电子、精密仪器等领域对焊接工艺的严苛要求。以下从技术特性、功能设计和应用场景展开分析:

1. 核心定义:精密焊接的技术特性

精密焊台的核心在于精确控制焊接参数,以实现微小焊点的高质量连接。其“精密”体现在:

  • 温度控制精度:通过高精度传感器和闭环控制系统,将温度波动范围控制在±1℃以内(普通焊台通常为±5℃)。例如焊台支持200℃~480℃的精确调温,适用于无铅焊接。

2. 功能设计:精密焊台的技术突破

精密焊台在功能设计上突破了传统焊台的局限,主要体现在:

  • 智能化控制:通过控制器和屏幕人机界面,实现焊接参数(温度、时间)的数字化设置和实时监控。例如,焊台支持温度曲线显示和休眠模式,避免烙铁头氧化。

  • 模块化设计:支持快速更换烙铁头和手柄,适配不同焊接需求。满足微电子接插件、小器件等多样化焊接场景。

  • 防静电与安全保护:内置防静电电路和安全电压(如24V)输出,防止精密芯片被静电击穿。例如,精密焊台通常配备ESD保护功能,适用于对静电敏感的半导体器件焊接。

3. 应用场景:精密焊台的产业价值

精密焊台广泛应用于对焊接质量要求极高的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烙铁芯看着细细的,有种掉地上会被摔断的感觉。

确实!我觉得需要一个笔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开始陆陆续续收到产品开始测试啦 看着蛮小巧的产品

太小巧了,怕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牌子出得有点晚了

国内太卷了!估计主要市场还是想做海外,从包装可见一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测烙铁温度必须调到低增益 不然就是会测温偏低很多,不光是烙铁头表面光滑和发射率的问题~ ...

之前烧黑了得头子,测上去温度显示就还比较正常。(都是自动模式)。

两个头子外观区别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烧黑了得头子,测上去温度显示就还比较正常。(都是自动模式)。

最好手动切换增益这个相当于档位切换,自动很多时候会档位切换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