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admini2花屏故障

楼主(2025-04-27):
十年前的iPadmini2,屏幕故障了,表现为:熄屏后点亮屏幕正常显示,过一会后就花屏了,正常转花屏时间间隔长短不一,有极少次能坚持开始后一直不花。
坛里大咖多,想问问这种故障是何原因造成的,换屏不划算,看看能否自己动手把它修复。

网友:
网上搜一下屏幕排线位置。在那后面使劲按一按。以前有次pad屏幕掉地上,花了。就是排线松了。按一下后面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iPadmini2的屏幕通病呀 只能换屏了  但是有不值得,所以,卖了吧

网友:
换新屏吧,再怎么修也是旧的。

网友:
先拆开死马当活马试一下吧,没准一压就好呢

网友:
先拆,然后洗吹一条龙

楼主:
电池也不行了,淘了一块拆机电池在路上。到时候拆开看看。

网友:
精辟, 高手

楼主:
j既然是通病,那就不能换拆机的原装屏了是不?

网友:
没意思了,这个许多软件都不能安装的。能修的就修一下。不能就处理了。

网友:
我有3台IPAD都吃灰了,别修,没意义。

网友:
这屏幕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清晰

网友:
屏线的胶坏了,压屏不换算,死心吧。趁着还能卖几个钱   挂咸鱼

网友A:
这pad现在还能干嘛?我也有一台还能正常开机,ios10 系统太老了装不了什么软件了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pad现在还能干嘛?我也有一台还能正常开机,ios10 系统太老了装不了什么软件了 吧 ...

可以升到iOS12,看看同花顺股票还是可以的

网友:
mini2通病,凑和着用吧。

网友(2025-06-23):
现在好多旧设备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