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东芝要是也可以缩CE就好了

楼主(2025-04-27):
真想用东芝的MLC加3281做一个128g的U盘,64g还是不太够用

网友A:
TH58TFT0DFLBA8H不就是128G的么

网友:
TH58TFT1EFLBA8H不就是256G的么

好像不是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58TFT0DFLBA8H不就是128G的么

我手上没有啊,只有DDJK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没有啊,只有DDJKL

找不到这个型号,几个CE几DI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这个型号,几个CE几DIE的?

1XYZ MLC 16GB/die

网友:
8CE?不如贴固态

楼主:
容量上不去,小容量固态有屁用

网友:
我有个15177-256G的想做一个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上不去,小容量固态有屁用

4贴也是256G啊

楼主:
小于500g的盘我都不想看,占我硬盘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于500g的盘我都不想看,占我硬盘位

那你要么定做要么只能用TLC了

网友B:
弄个固态U盘呗 之前两片9DDL上了PS3111,开直写非常稳 就是有点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固态U盘呗 之前两片9DDL上了PS3111,开直写非常稳 就是有点烫

最大也就256,浪费硬盘位

大头up307搭配15131测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851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也就256,浪费硬盘位

256的盘好啊,我就同时用了好几个,装了不同用途的系统,机箱引出SATA和电源线,用哪个就插哪个,然后选择从这个盘启动即可,系统互不影响,比如量产的就专门用了一个盘,游戏用了一个盘,还有个装了deepin,还有个装了win7,跟干正经事儿的系统完全隔离,不用怕病毒什么的干扰。

自从玩了这个,固态盘算是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