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拆-敏维MINIWARE TS21精密电烙铁拆解评测附加土豪金底座

楼主(2025-04-27):
首先感谢广州易迪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家和论坛联合举行的评测活动,有幸得到这么一个名额!
到货有两三天了,前前后后也没闲着,一直在研究拆机和编辑帖子,今天趁着休息交一下作业!

开箱部分:

官方的宣传介绍图

到货,一小盒子,发的顺丰

外包装已经很mini了,里面躺的更mini

产品外包装盒正面

反面

侧面,中文名字叫敏维

跟一包烟大小对比

打开包装

说明书一份

配套的三种颜色阻尼外套

机器样貌一览,主机跟发热芯

主机,迷你小巧

机身上型号及按键特写

0.91寸显示屏特性

前端烙铁芯插孔

头子不吸,材料确实是不锈钢材质

尾部type-C供电口,这个好评,现在基本上都普及这个插口了

210发热芯

该发热芯的内阻为2.29Ω

机身上有产品厂家的激光打标LOGO特写

整套插一起,看起来挺好

附件合集

产品三维尺寸测量:
准备对它进行三维体检

测之前试下这个阻尼套,这颜色真骚

测量仪器为三丰卡尺,寸尺实测,主机长109.07mm

头部不锈钢套头最大外径为14.97mm

机身外径为14.99mm

发热芯长度为80.65mm

K刀头厚度为1.465mm

K头往上外径为2.59mm

发热芯外径为3.49mm

中径这里为2.5mm

尾部为1.5mm

组合起来长度为142.58mm

单主机重量为29g

加上发热芯重量为31g

测试供电采用小米120W充电头,支持PD协议

配合维简单U3监测数据,此时是检测到该充电头支持的协议

充电头Pdo报文

通电开机,首先看到的是产品的LOGO显示

进入界面后,如果供电参数或者功率不足的话会显示右边的V图标

界面显示屏左边为发热芯的状态显示,不插发热芯会打X,右边为设置图标,机身上的按键官方给定义的是左边为A键,右边为B键

再下去给我看懵,看到这些差点被把我带走(这里不能进行语言设置),然后仔细查了一下,可以换语言,但是得刷固件,刷固件很简单,就像U盘拷贝文件一样,于是.....

找到官网-技术资源

找到对应相互TS21点进去

也可以进去论坛里面去找

找到后下载

把下载后的固件解压

解压后得到四个语言固件包!分别是中文-英文-俄文-德文

刷机时主机这里长按住A键(也就是左键),然后连接电脑可以看到显示屏显示DFU刷机页面

此时电脑就会有提醒了,进去可以看到TS21盘符了

把刚才下载的第一个中文固件拷进去。然后刷新一下就行了

拔掉usb,重新上电

长按A键可以看到的界面,此时已经是中文了

长按B键显示版本信息,1.5.0刷进去了

这里一共有5个设置界面,每个页面进入一二级菜单都长按A键进入,菜单不进入具体参数设定都可以按右键返回,凡是进入设定参数界面设置,都得等待5秒自动设置保存,没有确定键

第一页电源设置界面

再长按进入子菜单界面,有3个选项-1/3下限电压设置界面

长按进去可以设置3-6S

2/3界面电压设置

最小2500mV

最大4200mV

3/3功率设置界面,默认60w

长按A键设置,最小20w

最大可设置100W,感觉这玩意平时也就40-50w最多了

第二页焊接设置界面

里面5个选项,1/5 第一档温度设置

2/5第二档温度设置

3/5第三档温度设置

4/5强热温度设置,这个跟刚才三档不在一起的,要在加热界面长按就可以一步到位

5/5步进温度设置界面

焊接温度设置这里最低温度100°C

最高450°C

第三页 待机设置界面,长按A键进入

里面有3个选项,1/3 睡眠温度设置,最低可设置为100°C

最高可设置为280°C

2/3睡眠时间设置

可设置关

最长时间可设置到10分钟

3/3待机时间,可关

最长可设置到10分钟

第四页面设置,长按A键进入

子菜单里面有5个界面,1/5温度单位设置,可设置°C和°F

2/8显示方向设置

可设置成左-右-自动

3/5动画速度设置,有快-中-慢三档

4/5屏幕亮度设置,最高可设置到1-10档

5/5照明灯设置,可设置自动-开-关

试下照明效果,还可以,小功能实用

最后一个页面,高级设置,长按A键进入

1/2温度补偿

可设置-30到30°C档位

2/2恢复出厂设置界面

接A表,看协议能自动识别到PD档

A表待机功耗在0.2几W

新买的维简K2也到货了,刚好用上,因为C表本身有多了个功耗,此时可以看到待机功率0.5几W

温度设置350°C,功率设置90W(实际上达不到),测试一下化锡

给刀头头缠几圈焊锡

为了方便观察到化锡时间,调到这个界面,里面有时间记录功能

化锡时间视频测试

目前手上有手搓9号245,高频,936和T12,手动黄花也有,不知道仍哪去了找不到,不然也抓过来拍拍照

跟几位老大哥比起来简直是小卡啦咪啊

测试一下开机化锡速度和化锡时间把,我一起测比较直观,就不分开单独测了,温度都设置成350度,然后一起开机

这里我把C245,高频和936统一插到插座上,然后插座由米家插座控制,TS21还得单独按按键独立开来

操作的时候米家插座和TS21一起按就行

手柄从左到右分别是C245-936-高频-TS21
视频链接化锡对比视频
从视频可以看出化锡的速度了,小的跑的确实比较快,老牛还在拖车,因为文件大于8M,只能优酷传了

拆解部分:
这个前端是紧配怼进去紧配合的,说实话不好拆,东西一回来就研究要怎么盘它,看目前评测的也没人拆,壁厚太薄,搞不好得废掉,可能考虑到这一点大伙都没拆了,破点相,我这里就拆开来探一下内部情况!

地线螺丝先拆掉

手头方便,拿到什么用什么,工具都是现做的,一根针,磨的越细越好

越细越好的目的就是在这里,这玩意看结构刚开始感觉是粘胶的,但我没想到是双面胶,先伸进去挑一下

很轻松,双面胶

取出尾端盖板

再看结构,扁平形状的,从屁股是出不来的,因为前端插入芯和照明做的是环形的

现磨一根扁形的撬棒,越扁越好

从正面挑会好些

再来手一拿就起来了

取下按键

看到按下下还藏了一颗螺丝,得拆掉

找一根比较细的棒子捅进去,前端最好是钝的,太尖锐的捅进去可能会损伤电路板

把主板往后退一些

这里铣个扁位,两面都要,试过用三爪卡盘夹,无奈无法使太大力,非常容易变形,这里没有做个扁位估计非常难拆开

还是一头虎钳夹着,力道得把握,找个纸一起夹着保护一下外壳,然后不要想着大力出奇迹,用扳手也有点费劲,得温柔点

记得不要90度的旋转,里面有电路板,一点点来回的旋,然后看到缝隙出来了

安全下车

结构是这样的,这结构设计就是不让你维修的

取下前端套

里面一白片,这个不是导光作用的,倒像是弥散灯光的作用的

取出主板

主板外壳分离

主板是通过外壳的卡槽固定在里面的

主板背面,为了拍清楚芯片,我拿出了82年的显微镜怼半天,每个芯片都特写一下,每个想要更具体的资料大伙动手自己去查查

H002 PD3.1诱骗协议取电芯片

XXE U9陀螺仪芯片

EG2104栅极驱动

C口母座焊的圆润饱满

板子正面

屏的角落这里有个芯片

8591运放

屏通过海绵胶带固定的

屏号

官方宣传的32位处理器

存储器

拆机配件合集

拆后多少有点损伤,装回前先抛光一下

原路装回,掉了一丢丢漆,影响不大

底座加工:
因为是标配,底座都没有,没有心痒痒,自己做一个把,外形参考一下官方的

支撑杆子车一支,长度60mm,其实还能短个10mm

完了后攻牙

底座一枚,厚度6mm,外径55mm,这个螺丝锁紧结构我是跟官方相反的,官方采用螺丝结构,我螺杆直接锁的

套子车后铣扁

加工完

套上试一下

完成三件套

组装起来

站上去试一下,挺稳

C245上的其实也能用,就是松了点

跟老大哥比起来怎么看还是小卡啦咪

总体外观

测试一下插入,休眠临时接一根线,烙铁地线跟底座相连接

测试视频如下:

纹波检测视频:(大于8M用优酷上传
链接:纹波检测

最后做一个整体的操作视频说明(大于8M用优酷手搓)
链接:操作演示说明

总结:外观小巧,精致,携带方便,不足之处,结构封闭,不利于拆机维修,整套操作菜单都是等等等,每设置一次菜单都得等个5秒自动退出,应该设置一个确定按钮,比如双击三击之类的,还有就是语言方面,国内销售的尽量适配国内的语言,其他地方还不错!

全贴End,谢谢收看!

网友A:
小伟兄弟这回真是为技术献身了不希破相也要拆给坛友看必需过来支持一下,那个进入二级菜单后返回一级菜单不用等15s,长按右键就返回一级菜单了,只有二级菜单调节参数后才需要等5s自动退出调整状态,不过操作逻辑确实蹩脚,实际厂家可以用双击等等操控方式代替。另外自制的底座可以钻个孔加个地线,这个烙铁的接地螺丝连接就可以实现插ru休眠了,接地点也可以不用那个螺丝,直接接到数据线另一头外皮上也可以,省了单独再弄个累赘地线了~

网友:
个头不大看着挺小巧的

网友:
新产品小洋货,我等穷人只能看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伟兄弟这回真是为技术献身了不希破相也要拆给坛友看必需过来支持一下,那个进入二级菜单后返回一级菜单不 ...

欢迎老兄,我瞎搞吗,研究了一下,不进入设置的话返回上级菜单是右键可以返回,一但进设置参数界面就没办法了,休眠座视频有拍,拖鞋一条线感觉怪怪的,大于8m的视频不知道怎么玩,还得再改改哈,今天用了一台老电脑弄图,各种各样的问题,搞的一头乱,慢慢修改吧

网友B:
今天TS21扎堆,看了一个又一个,不怕拆损,终于看到你把主板抽出来了,可嘉!制作底坐的机加工是强项,可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TS21扎堆,看了一个又一个,不怕拆损,终于看到你把主板抽出来了,可嘉!制作底坐的机加工是强项,可赞 ...

哈哈,时间都赶到一起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TS21是评测的最详细的。

网友:
有赞助 大佬都出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欢迎老兄,我瞎搞吗,研究了一下,不进入设置的话返回上级菜单是右键可以返回,一但进设置参数界面就没办 ...

大于8m只能压缩,论坛视频插件不支持hevc和h.265编码,要不8m视频时长还能长一点儿,h.264 8m以下 能勉强看的前提下3分钟是极限。昨天传图把我也虐的够呛,各种卡死 丢失 502 404 被拦截 无响应 无法删除 编辑器乱码,bug多到暴,dz论坛都这个意思,除非花钱买第三方插件可能会改善一些,指望dz官方就别想了,目前我自己就发现几个漏洞,多少年都没见他们修复。

网友C:
果然还是杨总手艺高超,前面都没有能拆开的,我猜只有你能搞开这玩意
感谢杨总超认真超仔细的分享,辛苦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于8m只能压缩,论坛视频插件不支持hevc和h.265编码,要不8m视频时长还能长一点儿,h.264 8m以下 能勉强 ...

发帖错误会吐血,越发越乱,我在厦门发帖倒是还好,在老家的时候也是各种莫名其妙错误,视频只能慢慢搞了没办法,还有一点今天见鬼了,今天发帖用老电脑,压缩图片有的大有的小还得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还是杨总手艺高超,前面都没有能拆开的,我猜只有你能搞开这玩意
感谢杨总超认真超仔细的分享, ...

有事冲我来,放开他们欢迎八戒兄莅临检查,盘它也不容易啊

网友:
这是该烙铁测评最牛的帖子,加分 加分 !

网友:
好像,之前有一个更早更快的测评

反正这些有看头,看看也过瘾

网友:
这个拆的彻底,厉害厉害

网友:
这个评测不错  认真  仔细   厉害

网友:
测评的不借!

网友:
辛苦了,这么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