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尼相机NP-FW50、NP-FZ100电池拆卸及更换电芯

楼主(2025-04-27):
家里的2台索尼相机拍不了几张电池电量就急剧下降,反正买了副厂电池,这两寿终正寝的电池就死马当活马医换电芯吧,看能不能有第二春!

先来合影:

刀片划开拆开NP-FW50电池长这样

电池保护板

另外标L2KJ的5脚芯片查不到,难道是DW01,和我买的通用锂电保护板很像,就当它是DW01吧。如果有不对的请各位大神指教,一定接受!

DW01是锂电池电源保护IC芯片。
8205A是N沟道增强型功率双MOS管。最大通电电流也是6A,耐压20V,导通电阻28毫欧,通常用于控制电池的充电和放电,
以保持电池电压的稳定,适用于锂电池保护板。
这两颗芯片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锂电池充放电保护电路,单片机计量内部电池电量数据,与相机通信传输认证信息,报告相机电池电量。
发一张经典DW01与8205A电路图:

在某宝瞎逛时发现副厂FW50用了聚合物软包电池,啊!那我也用

赶紧购入新电池

楼主:
电池到货了

拆掉保护板

电池容量测试

不得不说国内厂家生产的电池确实很好,这是在最大1A放电下得的数据921MAH。我的测试仪不支持放电电流调节,如果用0.5C也就是500MA放电到最低电压2.7V应该超过FW50标称的1080MAH。

网友:
自己动手比买成品要便宜好多

网友:
用旧电池改个取电的,外接电源,直接无限使用。

网友:
原厂电池没有亏电自锁吗?我也有块FW50电池老化了

网友:
类似的电池改过松下的,没有合适尺寸薄片电芯,直接从壳子里引线外挂两节18650,效果杠杠的

网友A:
5脚是颗ldo给mcu供电的,6脚才是2串锂保ic,这个ic代码国内查不到的,外网也只有一家俄罗斯网站能查到型号,正巧早年我查过,给你截个图吧

网友:
不错,好强的动手能力,FW50电芯更换后可以拍多少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脚是颗ldo给mcu供电的,6脚才是2串锂保ic,这个ic代码国内查不到的,外网也只有一家俄罗斯网站能查到型号 ...

谢谢大佬,有时候想自己想搞个人明白,岁数大了有时候跟不上50多了,数码之家唯一爱好网站。没之一

楼主:
用快干胶粘好的电池看看:

502粘的,刮的很别扭,能用就可以了,见笑了!!呵呵!!

通讯正常,没压力,索尼还是没锁电池芯片!!人性化!!

楼主:
NP-FZ100就更简单了,刀片划开

村田制作所电池不知道对不?

买电池测试,18500电池18490都可以其实是一样

买了2400MAH与2000MAH的电池容量测试

好NB的测试数据,敢说大国出品必属精品,闭眼购买。
家中相机电池复活了,来个全家福。

索尼原装NP-FZ100电池太贵了,怕锁电池就没给保护板断电了,用了2节21700并联

外壳太紧凑了也学原装电池把负极热缩管去了一圈,装进外壳非常完美

网友:
这小电池不错啊

网友:
相机打鸟不错

网友:
你上传的照片什么设备拍的?光线不太好。

网友:
软包电芯危险系数高啊

网友:
手艺人,技术好,拍照也很好,重点勤快,,,,赞。。。

当年的相机MP5,,,,,数码都是4.2V电池,不带锁,真好,现在的没几个能换了。

网友:
6400好评,当年种草,买不起,一直玩着5N

网友:
好在保护板没锁。有的得并联小电池临时供电,防止锁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