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头灯插电后无法充电

楼主(2025-04-27):
平时用的一个头灯正常的话充电的时候亮红灯,等充满了,会亮绿灯,有一次用可调电源充电的时候不小心把正负极接反了,然后按下电源键,头灯不亮了,充电指示灯一直亮绿灯,如下图。我用的可调电源调成了3.7v代替电池供电,正常的话等不会亮,现在按任何键没有反应,我还测试了一下,电路板上的灯珠是好的没有问题。

后来看到的一个电源管理芯片,丝印上写的是LTH7X,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芯片就是一个电池管理的功能,下图是这个芯片的应用线路图

然后和我的实际电路对比了一下,不是完全一样,然后看到了后面的引脚定义图,

这个芯片一共5个引脚,4脚接电源输入正极(也就是micro usb母口的正极)2脚接地(也就是电池负极和micro usb母口的负极),3脚接电池的输入端(也就是电池的正极)。但是实际测试4脚和2脚、4脚和3脚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试都是导通的,估计是把正负极接反了把这个管理芯片给击穿了,果断淘宝去搜索芯片的丝印:LTH7X,可是找不到,然后搜索到了LTH7这个芯片,了这个的芯片

和我头灯上的封装是一样的,都是SOT23-5封装的。芯片一圈都是电阻和电容,因为没有热风枪只能用电烙铁,就把前面的电阻和电容给先取下来,再把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给取下来。具体操作如下图

更换好电源管理芯片以后,把2个电阻和电容按照原来的位置回复即可。
装好以后各项功能都正常,就是充电的时候充电的红灯不会亮,会一直亮绿灯,没办法只能拆开检查,后来发现是那个丝印103的电阻(10K的电阻)这个电阻有个脚有点虚焊了,取下重新焊接,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本论坛的一个帖子,纪念一下

网友A:
不错了能修好,其实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买一个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能修好,其实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买一个也不贵

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有成就感,还能练练技术

网友:
修好就好,成就感满满

网友B:
和我这个2块钱包邮的头灯一样的方案,用的是丝印LTH7充放一体芯片,支持挥手开关灯,就是灯珠太烫手,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这个2块钱包邮的头灯一样的方案,用的是丝印LTH7充放一体芯片,支持挥手开关灯,就是灯珠太烫手,寿命 ...

这么便宜的么,2快包邮?我那个是沃尔森的

网友:
可以不用买了,自己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