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推荐个性能好二手的手机

楼主(2025-04-27):
帮忙推荐个200-350元左右的二手手机刷视频不卡的,运行内存要8G,安卓系统版本不低于在12,存储容量128G就够了,哪些型号性能好,推荐下

如红米NOTE9PRO 8+128G

楼主:
200-350元左右的二手手机,这个价能买到吗

网友A:
买全新,500左右,红米13R,小米公司推出的手机,该手机采用了天玑6100+平台,前置是一块6.74英寸水滴屏,分辨率为1600*720,刷新率达到90Hz,屏幕亮度达到450nit(典型值),支持全程DC调光,并获得双重莱茵护眼认证

网友B:
买以前的旗舰。

网友:
8G   350元

记得500上下可考虑全新飞利浦

现在手机电池老了也基本废了(个别了解卖家的除外)

记得中兴有款300多的新机可看看。

网友:
到二手市场去转几圈就知道了

网友C:
去咸鱼转一圈就大概有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咸鱼转一圈就大概有底了。

闲鱼现在全是咸鱼了,假货集中营,比假货宝还要严重,都是几块几十的

网友D:
oppo 的 R9 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全新,500左右,红米13R,小米公司推出的手机,该手机采用了天玑6100+平台,前置是一块6.74英寸水滴屏, ...

内存它只有4G,要最低是8G的

网友E:
200-300如果要性能好的,肯定换过屏的,或者就是成色很差,我最近也是淘这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300如果要性能好的,肯定换过屏的,或者就是成色很差,我最近也是淘这种机

vivo y52s 200元多很,8+128

网友E:
引用 楼主:
vivo y52s 200元多很,8+128

这个cpu才天机720,,性能不好,我看的是荣耀X10  真我Q2   荣耀V20  红米note9PRo  这些比你那个cpu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oppo 的 R9 感觉还可以

这个现在几十块钱,刷视频都卡死,因为我有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cpu才天机720,,性能不好,我看的是荣耀X10  真我Q2   荣耀V20  红米note9PRo  这些比你那个cpu要好 ...

关键是功能全好的这个价格便宜最便宜,只有200,刷个视频微信之类的没问题,其它的比这个价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以前的旗舰。

支持;
如 P30

网友:
我有一部mate20在吃灰,但是内存只有6G

网友:
小米8,买的时候注意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