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求助!!RTS5735的主控OENYE1A1T3QALEEAACAB颗粒,检测是YX2Q,求个能用的固件

楼主(2025-04-27):
YX2Q的内存找不到,要不就是失败

网友:
螃蟹我也是一次都没成功过,要么提示nand type不匹配,要么就是卡在下载spi之类的流程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8934&page=1#pid16505189

这里有,去试试吧 ...

这个不行,配置表还是config_6855,内存VE0R631D,跟B47R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