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拆装装,用电脑电源制作个桌面时钟维修电源烙铁等组合体小工具。

楼主(2025-04-27):
自从开始DIY维修小工具后,制作了不少的维修电源、烙铁及假负截等等小工具,制作好后用了些时间又拆了又装。近来无聊,看看办公台台面十分乱,多用插座己有2个插座坏了,它显示的电流不准确,没有功率等参数显示,如需检测制作的功率情况,就需外接个电能表,不方便,且在使用的桌面时钟电源没有天气显示,所以为打发无聊的时间,就制作了本贴的桌面维修小工具,功能有带电能监测多用插座、时钟万年历日历、4天天气情况显示、USB充电、T12烙铁、小电源及小假负载。电能监测有两个监测,一个是总的,另一个是专用插座的,这个插座一般是测试制作的东西。

实际制作就是把台面用住那台桌面电源拆了,找些烂机箱烂U架制作个机箱,拆个时序电源使用它背后的插座,用PCB制作面板,面板显示是用多年前买回来的4.6寸液晶作为显示,内部电源使用电脑电源,大部份元件是使用原来那台桌面电源,单片机改为STC的,增加了台面那台27寸液晶的19V供电电源电路,增加ESP8266部分,用于接收天气及NTP时间,天气是接收这个的 http://t.weather.sojson.com/api/weather/city/101010100 ,时钟是接收阿里云及中国授时中心的NTP服务器的,增加了电能监测电路。

以下为原来的台面情况,比较乱,由于空间有限,电源插座竖屏显示器压住,不方便插拨,且已有2个插座坏了。

本次制作共打样5次PCB,制作是用PCB做面板,面板PCB是在捷配免费打样的,4片小板有3片是使用嘉立创免费打样,1块是上淘宝找6元打板那打样的。以下为本制作的PCB板图片。
面板PCB把烙铁控制及旋钮控制等画在板的背面。

以下是单片机主控板,及电源输入滤波板、两路电能监测、12V升24V烙铁电源及8266接收板。主控板使用STC32G12K128为主控,由于需显示图片,所以外挂一片25Q32作为字库及图片库,时钟用DS3231,电能监测用BL0942,升压电源采用UC3843组成的升压电路,接收天气的使用ESP-07S模块。

以下为接口板及假负载部份,接口板是用于外接HTU21,带有19V升压电路,用于供27寸液晶显示器。假负载电路是通用电路,电路板设计是用STC8H1K17,AD只有10b的,精度不够,所以改为STC8H4K64TL为主控,没有重新打样,所以用飞线修改。由于本人使用假负载主要是测试小制作的电源稳定性,所以要求不高。

以下为维修电源板,它可以通过继电器直接输出电脑电源的大电流12V或5V,方便给电手钻供电,或需大电流的LED屏显示制作供电。可调部份要求不高,能输出3-24V1.5A就行了,维修电源是用XL4016E1电路,先用升压模块把12V升到27V,再用它降压。

以下为机箱制作,为了降成本,没使用成品铝机箱,使用U面板制作侧板,背板用拆时序电源的,上下板割烂机箱的,PCB作为面板,制作好后,就喷漆。

电源是用航嘉电脑电源。

以下为安装过程

以下为成品及内部图片

假负载设计的电压电流不大,里面的风扇是使用手头上有的,如实际使用时散热力度不够才打算更换暴力风扇。

以下为测试使用图片。整理后桌面整洁很多。

背面的情况。

由于是自用的,软件界面比较筒单,主界面万年历、日历。时钟、辅助界面为2个,一个为天气情况,室内温湿度,电能参数,另一个为烙铁电源负载等,没有过多的设置,简单实用为主。

再次详细看贴才发现面板显示左下角有个测试时没清除显示的0的值,刚检查程序,找不到在那,等写完烙铁的评测再处理。)

制作完成,还是有些细节需要修改,由于评测的烙铁已收到,120W的电源已找到,需要对烙铁进行评测及发贴,所以细节在实际使用中再完善它。由于本制作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制作的,没通用性,所以没打算公开电路图及程序。

网友:
日历下面多一个0,看来还有一行的显示位置可以利用

网友:
能自己制作这么精致的都是高手

网友:
塞得满满当当的,空间利用率真高。

网友:
综合性维修电源,兼作天时显示,是软硬件高手,也是DIY高手。

网友:
不错,实用的多功能电源。

网友:
楼主NB,干了我一直想干,没干成的事儿。
多年前最少15年以上,就想搞个集成箱,没想过这么高大上复杂,就是把所有的工具扔进去,对应面板,好拆,便于增加 维修功能,然后就一直烂尾,好多地方,难关还没功克。

网友:
全才型爱好者,模块化设计,个性化制作。佩服!我等学都学不来

网友:
还有个天线

网友:
工时费不少了。

网友:
高尔基看了都得感叹:尔高级。

网友:
搞了个机箱电源

网友:
全能人才 大师 一般人干不来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全才型爱好者,模块化设计,个性化制作

网友:
路过,点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