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直流功率计,钳表,万用表,示波器,到底哪个测不准电流

楼主:
今天又给应急电源定期充放电了,为了不浪费电,放电就用逆变器给电脑显示器供电,倡导节约。

但是一看功率计显示感觉不太对,以前没注意过,显示器不应该这么大功率,于是拿钳表卡了一下电流,欸,不一样,误差还很大,1.5的1.7A,我之前测过,这个功率计的分流器阻值有点点点大,电流会大0.02A,正常。什么?你说我强迫症,这个误差看着不大?0.2A而已?但这不是线性的,若带大电流,功率计显示42,钳表能卡出48A。

好了开门见山,我老早就发现只要功率计带了逆变器这类非纯电阻负载,电压没问题很准,测量电流就跟钳表不一样,我以前一直认为肯定是功率计太垃圾了,直接接触测量的分流器肯定扛不住谐波干扰,而非接触式的钳表不受干扰绝对准确。今天下午有空,全面测试下到底怎么回事?首先排除功率计本身问题,再串个精度高点的功率计,嗯,差不多。

或许是210e坏了测不准?换个钳表卡卡,归零,测试,误差基本也是0.2A,总之还是不对。

那用万用表直连测试,电流倒是和功率计的基本一样,所以到底是谁有问题?钳表那边测试一下,万用表这边测试也一样,但肯定有谁错了。

那就只有用示波器了,测分流器的电流电压,算电流,一个5毫欧分流器串到回路里。

结果就是干扰太严重了,分流器阻值小了电流小,压降太低了,还不够干扰的。

那换个大点的电阻,一个0.5欧无感水泥,实际492毫欧,

水泥电阻上的有效值压降828mv,电阻492毫欧,也就1.682A,对比功率计1.645A,差不多吧,毕竟示波器那还有个最大值880mv最小值800mv,仍然有一定的干扰影响。

那得出结论了,功率计都是准的,是钳表坏了,滚去垃圾桶吧,辣鸡玩意儿。

结束谢谢。

楼主:
忽然我意识到,如果直流测量也有低通滤波器,或许就能避免干扰,可惜钳表上的vfc测量模式只能测AC

网友A:
有个物理成名叫功率因素楼主应该考虑一下

网友B:
楼主,好多人都眼馋着你扔垃圾桶的钳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多人都眼馋着你扔垃圾桶的钳表

你以为楼主真扔吗,只是为了拍照

网友:
叮当叮当,收垃圾废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楼主真扔吗,只是为了拍照

+1,段子手都这样...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网友:
钳表真扔还是假扔?有一邦坛友等着捡。

网友:
我买的OWON利利普CM2100B交直流小电流四位半蓝牙钳表1mA-100A,还没有用过电流档位

网友:
普通仪器只有这样,  买专业仪表就不用这个不准那个不准了

网友:
ture rms 的钳表应该可信度高的

网友:
不管你用哪个品牌的直流霍尔钳表,都有一个误差范围,基本就只能测个大概,收地磁和周围磁场干扰非常严重,而且操作规范也非常重要,移动一下位置测量出来的数值都有变化,需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否则误差很大!

在待测量线束边上归零,然后立即开始测量,读数,然后回到归零位置,再看是否有余数,有就要再次归零重新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楼主真扔吗,只是为了拍照

别说出来啊

网友:
感觉测量电流还是串联测量比较准  关键是你有好几台表数字控强迫症一定要找出正确值  我也一样钳表电子的机械的轮流测

网友:
我出50邮费你敢寄给我,定是不敢!哈哈

网友:
最后是钳表当了背锅侠。

网友:
你这个误差确实大,我的钳流表很准确,测过充电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充电10A  手机连接电池组内置的蓝牙版显示电流10A,万用表显示的电流也是10A,钳流表显示的电流也是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物理成名叫功率因素楼主应该考虑一下

直流电也有功率因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