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更新暂停器,永久摆脱强制更新

楼主(2025-04-27):
Windows虽然更新频率很积极,但每次新版也会带来全新Bug,特别是装了大型专业软件的用户,每次更新后软件很容易出现问题。网上也有很多暂停更新的办法,不过这些方法大多是强行禁止,导致微软商店无法打开。之前为大家推荐了暂停73万年,绝对靠谱!不过要记住那串命令并不容易,好在有大神按这个思路开发了一个小工具。已经用上了

【资源名称】:win更新暂停器

【资源版本】:1.0

【资源大小】:3mb

【资源介绍】:
今天分享的这款Windows更新暂停器大小不到3M,没有复杂的参数设置,
只需一键,无限延长!打开软件后,输入暂停更新的天数,再点【一键修改】,然后软件会提示写入成功。然后重新回到系统【Windows更新】页面中,在"暂停更新"处,就可以随便选择暂停更新的周数了。
我这里修改了9999天,可以设置暂停到2052年。这里建议大家不要选择过长的时间,不然选择周数时会有点卡,有个十年八年就行了,反正电脑也用不到那么久。

【链接】:
链接:https://pan.quark.cn/s/149b8a7e931e

网友:
强制更新太可恶了,不过我已经参照坛友教程手动设置了,目前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计划重启”没有被触发,应该是有效果了

网友:
过2年就被替代 了

网友:
需要先关闭360再运行软件,否则不能运行!

网友:
有网盘才好,这里直接下太贵

网友A:
防火墙 直接屏蔽windows更新服务器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看怎么样,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火墙 直接屏蔽windows更新服务器

windows更新服务器得ip是多少
屏蔽后使用有啥影响,效果怎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dows更新服务器得ip是多少
屏蔽后使用有啥影响,效果怎样

host里面屏蔽微软的 域名, 具体网上自己搜集,windows更新的服务器应该就那么几个,可能有镜像的,但它肯定先连接主要负责更新的服务器

网友C:
今年就停止更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host里面屏蔽微软的 域名, 具体网上自己搜集,windows更新的服务器应该就那么几个,可能有镜像的,但它 ...

ok,好的,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年就停止更新啦!!!

好像是几月份停止更新win10家庭版、企业版、专业版

网友:
以前有个联想的windows更新停止小软件。非常好用。可惜后来升级版本变成了联想电脑专用了。
那个应该会相对安全吧。

网友:
不错的软件,系统更新频繁是一件比较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