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高速方向盘抖动

楼主(2025-04-27):
别车速达到110-120时,方向盘周期性抖动,低于100时不会出现。
老司机首先做前轮动平衡,我们这通常30元一个轮,去隔壁汽修店,和老板闲聊几句,老板也实在直接收50(2个前轮动平衡)
然后拆下轮胎,顺便看看刹车片,半轴,摆臂等情况,无奈左前减震漏油了
不过14个年头18万公里的车,原厂减震能坚持到现在趴窝已经很给力了

楼主:
减震漏油,也可能是轮胎不平衡,长期抖动引起减震失效、漏油
所以汽车有问题要及时处理

网友:
不打算自己动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震漏油,也可能是轮胎不平衡,长期抖动引起减震失效、漏油
所以汽车有问题要及时处理 ...

有的人是不会主动去保养,就要等到出问题了才去搞

网友A:
首先你要更换一对前减震,然后再做一个动平衡,4轮定位,,,,我估计漏液的那个减震器都没有减震阻尼作用了,全靠那个弹簧硬撑着,,,,

网友B:
这么说,抖动的原因,多半是或者就是轮胎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更换一对前减震,然后再做一个动平衡,4轮定位,,,,我估计漏液的那个减震器都没有减震阻尼作用 ...

减震漏油,基本就宣布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抖动的原因,多半是或者就是轮胎动平衡

大概率是的,低速不抖高速抖,90%是轮胎不平衡导致的,动平衡也便宜,所以先排除轮胎问题

网友C:
我在老家补胎+动平衡 30一个胎

网友:
前轮做动平衡作用明显。

网友D:
如果是启动后低速也抖(不是特别明显,但是能感觉的到)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启动后低速也抖(不是特别明显,但是能感觉的到)是怎么回事?

检查机脚,悬架的橡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老家补胎+动平衡 30一个胎

真便宜啊,我们这30补贴片(不带动平衡),一般汽修店还不想补呢,连锁店反而会补贴片

网友E: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15年的车,高速上车速过了105就开始抖,方向盘不抖,是脚底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抖,不是很严重的抖,四轮动平衡和四轮定位都做过,发动机机脚也换过,都没有很大改善,也怀疑是前减震的问题,因为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过沟坎时前轮跳的厉害了,后来联系汽修厂,确认前减震性能下降了,建议我换车,没必要修了,反正我也打算换车了,孩子大了显得车小了,后来就换了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15年的车,高速上车速过了105就开始抖,方向盘不抖,是脚底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抖, ...

减震坏了的特征是过坑弹跳,说直白点就是没有阻尼作用,完全由弹簧支撑,弹簧嘛自然就是弹跳厉害了··
话说老铁换的啥车

网友:
减震器的作用是抑制余振,避免像坐船,支撑还是靠弹簧的。
所以老车了这个坏根本不是啥大事。

网友:
1动平衡
2轮毂失圆(动平衡能做到0,但还是会抖)
3轮胎不平(垃圾胎,动平衡同样能做到0,也一样抖)

网友F:
一般是轮胎动平衡
严重点就是半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轮胎动平衡
严重点就是半轴了

轮胎毛病很好理解,半轴为何会造成高速抖动?